3D机用汽油机和甲醇机的区别

楼主(2019-10-16):
请教各位,3D飞机用汽油机和甲醇机有什么区别,抛开燃料费用的原因,单说操作和飞行上,为啥都用汽油机呢?

网友A:
汽油机随便都是2米以上.甲醇机只有1米多.机身越大越好灰.道理就是这样简单

网友B:
优点:汽油便宜,好调,工作稳定,寿命长。缺点:功率比小,(转速低、重),有干扰。甲醇机相反

网友C:
汽油便宜

网友D:
3D机没有小的,甲醇发动机没有大的。

网友E:
请问大佬,我板机玩腻了,现在想上汽油机,汽油机一般情况下下是否安装飞控一键自稳,之前玩板机都是有飞控自稳的,谢谢指教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