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能在这种地方附近飞吗?

楼主(2019-10-16):
家距离图上的设施,地图直线距离15KM左右。可以飞吗,一年也就春节和国庆会在家里,这次国庆特意开车过去看是什么设施,开车花了2小时左右,以前在家都只是飞多轴和御,本来这次想飞双子星发现是这种设施没敢飞。

网友A:
可以的,距离远了

网友B:
想进去睡大通铺吃公家饭吗?

网友C:
别飞的太高太近,看图感觉还是挺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进去睡大通铺吃公家饭吗?

这图是国庆时开车到那边山上拍的,这地方有庙,风景也好,很多人在这边爬山。谷歌上看有八个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飞的太高太近,看图感觉还是挺远的

这图是国庆时开车到那边山上拍的,这地方有庙,风景也好,很多人在这边爬山。谷歌上看有八个球

楼主:
我怕一问,就把我给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距离远了

真的的可以?想上固定翼FPV +AAT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图是国庆时开车到那边山上拍的,这地方有庙,风景也好,很多人在这边爬山。谷歌上看有八个球[/backcolo ...

当时也带了御,仍是没敢飞。。。。去年,不知道是这设施,有在山脚下的一个水库旁飞过,不过也就飞十几米高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的可以?想上固定翼FPV +AAT的

真飞机不也头顶飞吗,飞高点,胆大心细,降低故障率,如果出现故障,要能选地方迫降,有高度优势都不难,至于失控,设置为失控返航

网友D:
2个雷达站,我建议不要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雷达站,我建议不要飞了。

有8个球,福建的,几个看着像是气象的,有几个应该是军用的 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飞机不也头顶飞吗,飞高点,胆大心细,降低故障率,如果出现故障,要能选地方迫降,有高度优势都不难, ...

哥...感觉你在怂恿我似的

网友:
还是老实点吧

网友E:
为了大家都有的玩,还是不要在敏感区域飞,去没人烟的地方把心放到肚子里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大家都有的玩,还是不要在敏感区域飞,去没人烟的地方把心放到肚子里飞。

家就在这个地方,不过不是一个市的。地图上直线量有15kM

网友:
这球真大,是科研还是气象,大的过分了

网友F:
那地方应该能开车过去吧。
如果是在山脚下或者半山腰就有大门被拦下来,或者到了大门口有人赶你走,或者直接就有岗哨,那啥也别说麻溜儿的回家忘了飞机这回事。
如果顺利到达大门没给赶走,那就仔细看看他大门牌子上写的啥呗,如果是部队参见上一条。如果不是再百度看看这地干啥的这是啥设备有没电磁有没辐射。
然后起飞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吧存储卡格式化清空,防止你人啊车啊被不小心拍到成为抓你的线索。

嗯 大概就这么多~

网友G:
xia men tong an fu jin de

网友:
真禁 飞的地方大疆会做电子围栏的,大疆能离地起飞的就说明不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是国庆时开车到那边山上拍的,这地方有庙,风景也好,很多人在这边爬山。谷歌上看有八个球[/backcolo ...

感觉别离那个东西太近进行,真要翻车了就完蛋了。不太清楚那个东西会不会产生电磁干扰啥的,会不会影响操控。

网友:
雷达站中心啊 ,在这样环境下飞,属于灯下黑.在这么近的距离内,雷达会自动过滤超强信号,原因是会有鸟一类的飞行物体,会造成信号反射或则过载 ,所以对于近距离的飞行目标,需要自动过滤或则信号衰减才行.
这个原理是,大家的遥控器看看说明书就有提示,当遥控器和接收机距离过近,比如我的遥控器说明书标明在接收机距离遥控20CM的时候,信号溢出,会失控的.当然各个品牌各种遥控器,距离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地方应该能开车过去吧。
如果是在山脚下或者半山腰就有大门被拦下来,或者到了大门口有人赶你走,或者直 ...

可以的,我车都快开到门口,见有块“军事管区,禁止入内”的牌子,就没再上去了。路上也有国防电缆的石柱。就开车来拍照的山头。这边是一个景点,距离那边直线可能有67百米。

楼主:
引用 网友G:
xia men tong an fu jin de

bu shi      huian de

网友:
不建议飞,实话说警察管不管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失控空砸到东西。人家必然会报警,而且蛮贵的,百万级啊。电磁环境很差的地方,你找过去赔钱,愿意飞的话,没人拉着你,

网友:
查询空域和无线电管制规定,不禁止可以飞,物理禁止除外。

网友H(2020-06-27):
娃娃 你太小了 问的问题只有和你一样大儿童才能给你满意的答复了 傻B

网友I:
不能飞,说实话这样的照片都请你删除,详情请参阅保密条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娃娃 你太小了 问的问题只有和你一样大儿童才能给你满意的答复了 傻B

脑子是个好东西   希望你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能飞,说实话这样的照片都请你删除,详情请参阅保密条例。

我拍照的地方是个景点。来这边玩的,都有拍那些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拍照的地方是个景点。来这边玩的,都有拍那些球的。

傻B就是傻B 你以为是你的球啊 随便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