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520装人字齿,间隙该调多大?

楼主(2019-10-16):
间隙该怎么调

网友:
间隙一般都是夹一层A4纸确定

网友:
人字齿是不完全圆的,轻轻拧紧电机螺丝,转动大齿盘感觉间隙,在最紧的地方不留间隙,然後再上緊小齿,反覆转动大齿盘感觉间隙,測試最紧的地方不留间隙而且沒有阻力,這樣才是好!

电机轻轻带上螺丝,可以移动的状态贴近大齿轮,这个适合拨动大齿轮,感受一下间隙。找一个部位,你会觉得哒哒的间隙,再慢慢推紧一点点边推边感觉,直到没间隙

这个地方有可能是最紧的,也有可能是最松的,无所谓这是第一个参考点。下面就是转一圈,用同样的方法找到最紧的地方,这个需要前后轻微调整电机的位置

找到这个位置就可以拧紧螺丝,之后再左手捏住电机,右手轻轻拨动大齿轮,在不同的部位你会感受到不同的间隙,有的地方你会惊讶的发现居然间隙还有一点点大。这个状态下电机不会堵转

网友:
我的logo飞机我是这么操作的调整电机的螺丝放松然后把电机齿和大齿推到最紧,这时候我会抓住旋翼头反转几圈让他自动产生一点间隙然后锁紧螺丝,除了炸鸡没扫过齿,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
大概这么大

网友:
学问不少,受教了

网友:
4楼正解 人字齿不用留齿隙,只要能顺转就可以了

网友:
人字齿 没有间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