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纸飞机的抗风性问题

楼主(2019-10-16):
各位好,最近打算帮小孩做一个纸飞机,带着小孩一起玩,本来已经可以无辅助熟练飞行FMS魔鬼、FT竞速者的我,面对纸飞机各种炸、砸。

今天大概有3-4级风,前8组电池的固定翼明明飞的很好,走前试试小孩的纸飞机,帮他调调参数,打算周末一起出来飞,根本没法控制啊。。。。

想请教下各位前辈,纸飞机,是不是抗风性很差?我都有点诧异了

网友:
纸飞机抗风性一般,容易晃

网友A:
这就考验反应了,我倒觉得纸飞机给新手玩是很不错的,经验告诉我而且制作周期也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考验反应了,我倒觉得纸飞机给新手玩是很不错的,经验告诉我而且制作周期也短。

我似乎有点明白了,好像是我玩前拉习惯了,推力线没适应过来,油门给小了

网友B:
难道前拉就不需要大油门???

网友:
只要持续轰油门,就不会炸下来

网友C:
只要保持速度,抗风堪称无敌,任何风都可以抗。另外重心要靠前,舵量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保持速度,抗风堪称无敌,任何风都可以抗。另外重心要靠前,舵量要大

我基本明白了,下次再出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前拉就不需要大油门???

前拉+上单翼,逆风一半油门都能起飞。昨天纸飞机我都是2/3油门抛出。

网友:
纸飞机,我可以做到稳定悬停,一动不动。我第一个纸飞机事酷玩图纸的纸飞机,大概45厘米翼展。
哈哈哈就是动力问题。动力够,抗风没问题。

网友:
想要抗风,想要飞机稳定,一定要重.

网友:
我的纸飞机还没su27抗风

网友:
3-4级风没啥关系啊?是不是中心偏后啊?那样的话就难飞了,重心应该在从前往后1/3的地方

网友:
V槽角度减小吧要

楼主:
已经搞定为什么了,推力线没装正确,哎,也拆不下来了,只能微调拉杆,硬着头皮飞,还挺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