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舵杆自己动

楼主(2019-10-16):
凤凰模拟器用了挺长时间了,之前一直都挺好的,最近摇杆总在没动任何东西的时候自己动,动的幅度还不大,但是对悬停练习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也重新校对过,但是用阵就又犯病了,哪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另外G7比凤凰5的模拟器好吗?手感上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
我用加密狗玩所有模拟器都有微颤,用控上的usb直连玩就没问题,g7个人感觉不论是画面还是物理上的模拟都比凤凰强一个档次

网友:
采样精度问题,那么小应该不影响的。

网友:
偶尔小动不影响使用,我最近新买了个也是凤凰的8ch,感觉还不错,可以多种切换,凤凰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可能是遥控器里面的电位器磨损了。

网友:
加密狗的问题

网友:
摇杆电位器或ppm信号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