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MCU的D7E加三合一求助

楼主(2019-10-16):
收了台扩展为256K MCU刷了新D固件的D7E,买了三合一高频头,改装是找  老金同志的帖子(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b4862e0102w7k4.html),2401帖子里说是A15(MCU右侧下面向上数第2引脚,太难焊了)线接好后进入U盘模式发现文件里没有A15,2401和2500都是A14(去掉分号),开机提示无2401.问题来了,我是把2401哪项在U盘模式下改成A15呢,还是把文章里说的焊接A15的线接在C2500一起?大神指点。

网友A:
你焊在哪个接口就设置那个接口,假如2401在A15那就在U盘模式改成A1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焊在哪个接口就设置那个接口,假如2401在A15那就在U盘模式改成A15吧

好的我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焊在哪个接口就设置那个接口,假如2401在A15那就在U盘模式改成A15吧

把文件里接24L01的A14改为A15,可以对频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