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讲解下直升机CCPM1---多段式这些什么意思

楼主(2019-10-17):
哪位大神科普下直升机设置里,CCPM----一段式,三段式 ,多段式。。。。。这些,是什么意思?我找了很久真是弄不懂,这些不懂,设置直升机太难了

网友A:
没意义了 现在都无副翼。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意义了 现在都无副翼。用不上

可是设置小鸡,总有这些,设置不了呀。比如我的D7E换256MCU刷无阉割版D固件,设置HCP80总是起飞不了(舵机动作不对),了解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B:
hcp80论坛应该有参数,要不然你去deviationtx固件QQ群吧,有空我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p80论坛应该有参数,要不然你去deviationtx固件QQ群吧,有空我发你

是尾数6355这个群吗?我在这里。名   星空

楼主:
我怎么找不到hcp80论坛

网友C(2020-07-25):
我也想了解,你后来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了吧?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了解,你后来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了吧?楼主。

参考这个:华科尔D7E飞伟力110设置参数。站内搜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参考这个:华科尔D7E飞伟力110设置参数。站内搜索。

谢谢答复,我最想知道D7E  5.0  D固件来爽飞亚拓150X的 ini配置文件。
还有那个高级混控里的  模式1-N呀  什么的是什么意思 ?
下面有个从deviationtx.com/论坛里找出来的配置文件是亚拓150DFC的,但是用了以后,没有6轴和3轴模式的切换,螺距也太小。

如下:
name=TREX150DFC
mixermode=Standard
[radio]
protocol=DSMX
num_channels=7
tx_power=100mW

[protocol_opts]
Telemetry=Off

[channel1]
safetysw=!RUD DR0
safetyval=-100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1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62,-33,-14,0,8,13,18,20
[mixer]
src=THR
dest=Ch1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80,76,73,70,68,70,73,76,80
[mixer]
src=THR
dest=Ch1
switch=FMODE2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

[channel2]
reverse=1
template=cyclic1

[channel3]
reverse=1
template=cyclic2

[channel4]
reverse=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RUD DR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5]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MIX0
dest=Ch5
scalar=5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5
switch=FMODE1
scalar=5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5
switch=FMODE2
scalar=50
curvetype=fixed

[channel6]
reverse=1
scalar=70
scalar-=70
template=cyclic3

[virtchan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calar=7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witch=AIL DR1
scalar=7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virtchan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calar=7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witch=ELE DR1
scalar=70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virtchan3]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Virt3
curvetype=9point
points=-30,-23,-15,-8,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2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RUD DR0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Ch1
time=180
[timer2]
src=Ch1
[datalog]
switch=None
rate=1 sec
[safety]
Auto=min
[gui-480x272]
V-trim=213,91,1
H-trim=86,236,3
V-trim=263,91,2
H-trim=271,236,4
Big-box=89,56,Ch1
Big-box=89,106,Timer1
Small-box=89,166,Timer2
Small-box=89,197,Clock
Bargraph=285,166,Ch1
Bargraph=298,166,Ch2
Bargraph=312,166,Ch3
Bargraph=326,166,Ch4
Bargraph=340,166,Ch5
Bargraph=354,166,Ch6
Bargraph=368,166,Ch7
Bargraph=382,166,Ch8
Toggle=210,54,1,64,128,FMODE
Toggle=248,54,2,65,129,MIX
Toggle=227,92,8,71,0,GEAR
Toggle=227,131,5,132,68,ELE DR
Toggle=227,169,4,131,67,AIL DR
Toggle=227,208,3,130,66,RUD DR
Model=290,56

[gui-320x240]
V-trim=129,75,1
H-trim=4,220,3
V-trim=181,75,2
H-trim=191,220,4
Big-box=8,40,Ch1
Small-box=8,95,Timer1
Small-box=8,133,Timer2
Small-box=8,172,Timer3
Bargraph=200,150,Ch1
Bargraph=214,150,Ch2
Bargraph=228,150,Ch3
Bargraph=242,150,Ch4
Bargraph=256,150,Ch5
Bargraph=270,150,Ch6
Bargraph=284,150,Ch7
Bargraph=298,150,Ch8
Toggle=144,36,1,64,128,FMODE
Toggle=144,69,2,65,129,MIX
Toggle=144,102,5,68,0,ELE DR
Toggle=144,135,4,67,0,AIL DR
Toggle=144,168,3,66,0,RUD DR
Toggle=144,201,8,71,0,GEAR
Model=207,40

[gui-128x64]
V-trim=55,10,1
H-trim=1,59,3
V-trim=69,10,2
H-trim=78,59,4
Big-box=2,12,Ch1
Small-box=2,28,Timer1
Small-box=2,38,Timer2
Small-box=2,48,Timer3
Bargraph=79,30,Ch1
Bargraph=85,30,Ch2
Bargraph=91,30,Ch3
Bargraph=97,30,Ch4
Bargraph=103,30,Ch5
Bargraph=109,30,Ch6
Bargraph=115,30,Ch7
Bargraph=121,30,Ch8
Toggle=75,13,1,64,128,FMODE
Toggle=84,13,2,65,129,MIX
Toggle=93,13,0,5,0,ELE DR
Toggle=102,13,0,4,0,AIL DR
Toggle=111,13,0,8,0,GEAR
Toggle=120,13,0,3,0,RUD DR
Battery=102,1
TxPower=7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答复,我最想知道D7E  5.0  D固件来爽飞亚拓150X的 ini配置文件。
还有那个高级混控里的  模式1-N呀 ...

1-N就是模式,比如3G和6G模式设置,下面就选2,然后设置开关。仔细看我给你的哪个110设置,会明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N就是模式,比如3G和6G模式设置,下面就选2,然后设置开关。仔细看我给你的哪个110设置,会明白的

谢谢解答,我在仔细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答复,我最想知道D7E  5.0  D固件来爽飞亚拓150X的 ini配置文件。
还有那个高级混控里的  模式1-N呀 ...

https://deviationtx.com/manuals/html-devo10-zh/ch_overview.html

你需要先看一下说明书,这种固件的高级模式和普通控设置思路不一样,看明白了会发现很清晰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deviationtx.com/manuals/html-devo10-zh/ch_overview.html

你需要先看一下说明书,这种固件 ...

非常感谢,我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