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前辈们8060可以代替8040的桨吗?

楼主(2019-10-17):
3D板机用,电机2006  1500KV

网友A:
我试过8060的桨用7035的桨好像代替的,如果推力够就可以,会有动力感觉不足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8060的桨用7035的桨好像代替的,如果推力够就可以,会有动力感觉不足的感觉

你是小桨代替大桨,我说的是8060能不能代替8040电机行不行。15A的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小桨代替大桨,我说的是8060能不能代替8040电机行不行。15A的电调

我觉得没问题,我12A电调飞过2204/1400KV的电机,用的8060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问题,我12A电调飞过2204/1400KV的电机,用的8060桨

那我就试试

网友B:
不影响,又不是一直全油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影响,又不是一直全油门飞。

那就好,谢谢前辈们。

网友C:
可以,但是反扭增大不少,不好吊机。1500kv 2s 可以用904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反扭增大不少,不好吊机。1500kv 2s 可以用9045桨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反扭增大不少,不好吊机。1500kv 2s 可以用9045桨

不掉机正常飞可以吧,是不是费电些?

网友D:
2206   这么快2根桨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6   这么快2根桨就没了?

不是啊,我有多余8060的桨就问一下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我有多余8060的桨就问一下能不能用。

哦  可以用 问题不大又不是一直满油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掉机正常飞可以吧,是不是费电些?

玩特技的需要考虑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特技的需要考虑续航???

我是新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小桨代替大桨,我说的是8060能不能代替8040电机行不行。15A的电调

螺距变大 反扭可能也会有点增加 动力增强 15a电调有点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距变大 反扭可能也会有点增加 动力增强 15a电调有点小吧…

那我就用8040桨

网友F:
就好不要,容易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好不要,容易烧电机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