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ground调参求助?!?!

楼主(2019-10-17):
北 京朱辛庄附近有人会用QG调pix的么?我有一个新玩意儿要飞可能力有限,有偿服务,近的微我S158012

楼主:
我调pID的时候,机体倾斜舵机有反应,可是掰遥控操作却没反馈?正常应该是飞控在两者综合作用下调整舵机?在其他界面下遥控也没有能控制舵机转动,前提是遥控已经的,各通道都正常。有大神先支一招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调pID的时候,机体倾斜舵机有反应,可是掰遥控操作却没反馈?正常应该是飞控在两者综合作用下调整舵机? ...

https://pan.baidu.com/s/1pNifi9H

垂起,分别有多轴和固定翼各自的PID调整步骤。(赫星pixhawk2 cube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pan.baidu.com/s/1pNifi9H

垂起,分别有多轴和固定翼各自的PID调整步骤。(赫星pixhawk2 cube ...

我的是共轴双桨飞机哦,我本人不太会调,有懂的支援我一下呗!可以加威芯S1580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pan.baidu.com/s/1pNifi9H

垂起,分别有多轴和固定翼各自的PID调整步骤。(赫星pixhawk2 cube ...

请问一下,我看这个资料旋翼参数是vt开头的,现在最新固件旋翼参数不都是q_开头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