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船动力问题请教

楼主(2019-10-17):
1.我一只70+cm西北风,双380动力,买的160A电调并联一拖二,用的7V蓄电瓶,是否合适,油门推到一半的时候会骤停,而且电机一转会有电流声(或者是电调在叫)。是否需要换320A一拖二的电调或者换2S动力电池,求指点。
2.另外给儿子也做了个30+804拖,单380配160A电调上2S电池是否可行。
新入坑,还希望前辈们多带带,不胜感激。

网友A:
无刷马达不适合一拖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马达不适合一拖二的吧

他没说是无刷吧

网友:
1.明显电池问题,放电不够
2.要看桨的

网友:
电池放电不够 用高V

网友B:
不能只看电瓶电压,还得看放电电流多大,

网友C:
大船对速度要求不高,最适合用铅酸电池,当配重

网友D:
一拖二带380的电机,电调起码要320A,用多少V电池要看电机的参数,但380电机普遍都是高速,建议你要注意电机的发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拖二带380的电机,电调起码要320A,用多少V电池要看电机的参数,但380电机普遍都是高速,建议你要注意电 ...

谢谢大神的回复,我换了320A的电调,也换了电池,动力很棒,谢谢

网友:
电池和电调不匹配,电瓶电压不够,电调电压保护,换锂电池就好,电调160A足够,西北风是像真船,船型也是慢船线性,并不适合高速,所以动力没必要搞那么大。我的船动力就是这样的过于过剩,实际下水的时候发现完全没必要。

网友:
西北风,动力小了,双540或者550,如果要比例航速,可以选540或者550减速电机,电调配火凤凰480A水冷或者风冷电调,电池至少3S容量大一点,好做压仓。

小拖,30+804拖,单380配160A电调上2S电池是否可行。这个基本可行,有条件电调一定大一点,因为虚标的太多,出问题的都是电调

网友:
双380,320A电调一拖二,6V4AH电瓶,全速时起飞。

网友(2020-05-01):
引用 网友C:
大船对速度要求不高,最适合用铅酸电池,当配重

要是船体允许 还是电瓶好使   省的压载   还便宜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