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推荐x450伟力的图传套装

楼主(2019-10-17):
本人没有任何FPV经历
希望大家可以介绍一套性价比高的图传设备
谢谢大家
预算2000以内可以吗?

网友A:
伟力的这套遥控距离不会太远 视距内还凑合 我猜不会超过500米遥控距离
如果只是为了FPV 随便加个图传都行 如果是为了飞得更高更远 还有个重要的事没解决
那就是这个飞机没有自动返航
如果仔细看主板 他是预留了wifi和GPS的接口的 但商品介绍里没有 说明伟力有这个能力 只是出于某些原因取消了这一功能
一旦FPV超出遥控距离 即使图像有信号 也避免不了坠机 到时候找起来很麻烦
图传装个600mW的差不多
这飞机平飞和垂起都是水平 挺适合拍摄的 装独眼巨人摄像头不错 我用过 可以卡录 图传画面也挺清晰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对,独眼巨人价格挺便宜的,而且还有带图传带卡录版本,应该200左右就可以搞定了。这种小机飞500米都不得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力的这套遥控距离不会太远 视距内还凑合 我猜不会超过500米遥控距离
如果只是为了FPV 随便加个图传都行  ...

前辈您好!
先谢谢你的回复,我有个问题想咨询前辈。
1、原装控飞1公里内,无遮挡,应该没有问题吧?
2、如果我不需卡录功能,我只需要第一视线清晰,也想相对一步投入到位,请问应该具体买哪个牌子哪个型号啊?
3、如果我就飞500米到1公里,请问图传买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好呢?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独眼巨人价格挺便宜的,而且还有带图传带卡录版本,应该200左右就可以搞定了。这种小机飞500米 ...

前辈您好!谢谢你的回答,我有个问题想咨询前辈。
1、如果我不需卡录功能,我只需要第一视线清晰,也想相对一步投入到位,请问应该具体买哪个牌子哪个型号啊?
3、如果我就飞500米,请问图传买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好呢?
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谢谢你的回答,我有个问题想咨询前辈。
1、如果我不需卡录功能,我只需要第一视线清晰,也想相 ...

不需要卡录,想要第一视线清晰的话,那应该就是大疆数传了吧

网友:
要距离远,原来的遥控器上加一个增程的设备,现在2.4g功率放大器,433,915这些有很多,可以随便选,基本上都能达到10km以上。图传500-1000m之间飞飞我推荐熊猫600mw,75元钱一个,要更远,我还是推荐熊猫600mw,我们飞过45km。

网友:
回楼主:我也有2架450,一架配25mw的图传在市区飞将近2公里左右,图传没信号了,所以返航。

另一架目视玩。所以如果短距离内玩FPV,搞个25mw图传足够

网友C:
主要是这飞机就特么只能用2S电,其他图传都至少需要3S电压才工作。。。。

网友:
额,标题看错,我的是5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这飞机就特么只能用2S电,其他图传都至少需要3S电压才工作。。。。

请教,你用的是原装遥控器吗?还是什么遥控器?我原装遥控器遥控距离才3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这飞机就特么只能用2S电,其他图传都至少需要3S电压才工作。。。。

再请教一个问题,请问你的摄像头和图传是什么牌子和型号啊?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请问你的摄像头和图传是什么牌子和型号啊?感谢

原装遥控器,图传摄像头是一体的,KINGKONG Q100 MINI 25MW。

我的是X520 不是X4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遥控器,图传摄像头是一体的,KINGKONG Q100 MINI 25MW。

我的是X520 不是X450。。。。

请问你的原装遥控器,最远距离飞到多远安全啊?无遮挡时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原装遥控器,最远距离飞到多远安全啊?无遮挡时候

在高空,无遮挡我飞过3公里。主要是25mw图传不行了全是雪花,撤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高空,无遮挡我飞过3公里。主要是25mw图传不行了全是雪花,撤回来了。

你确定是3公里吗???
淘宝告诉我300米……
吓死我了
如果无遮挡可以3公里 那我也可以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是3公里吗???
淘宝告诉我300米……
吓死我了

咱俩的不是同一型号,我的是X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