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何处能买到JR DMSS卫星连接线的替代产品

楼主(2019-10-17):
原厂的小贵,不知有无副厂替代产品

楼主:
或者老友告诉我插头的型号,我有压线钳

网友:
1.5端子都可以就按这个搜 :
JR SPEKTUM AR6200 AR7100 RD721 RD921 AR6210 卫星天线连接线 2.0一根

网友:
出原厂卫星

楼主:
您推荐的是3线的,DMSS制式是4线的

网友A:
1.5的端子 做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的端子 做线吧

谢谢谢谢 我去淘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