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夜航大桨教程分享

楼主(2019-10-18):
      曾在15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关于自制夜航大桨的帖子。当时引起了不少模友的关注,不少人在询问具体的制作方法。当时我回复说有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制作过程。结果四年多过去了,我把这事情都搞忘记了。直到昨天有模友回帖,我才把那事情想起来了。今天正好有时间,准备了一些图片。给大家分享一下制作过程,兑现我的承诺。
        自己制作夜光桨的想法,源于孩子买的一个发光字风扇。它的原理就是,在风扇叶片上面安装一排发光二极管。利用视觉的暂留效应,只要转速超过每秒24圈,就能够在空中形成一个虚拟的光圈。
          这些发光二极管每只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分别由一个时序控制电路触发发光。触发电路由红外发射器和一个接收器组成,信号传致处理芯片。CPU从而得知位置起始信号,有序的控制发光二极管的导通时间,从而显示需要展示的图案。
        于是就把这个风扇拆开,研究一下它的工作原理。看是否能够用它现成的电路,改装到直升机大桨上面。这个发光字风扇,实际供电是4.7V。也可以用1S锂电池作为电源供电,经过实验发现设想成立。

        在电脑上面安装一个编程软件,可以对需要发光的图案进行编辑。把信息通过数据线传输到电路板芯片上面,就可以显示你想要的文字了。

                      这个风扇价格就在20多元

小巧精致的发光二极管灯带,由11只二极管组成

                              好奇地拆开看看

                            红外线发射器电路

供电部分由两个外径不同的弹簧和垫片提供

           红外线在发射的时候用照相机才看得到

风扇工作的时候,用万用表测试的电压

              电源供电的正极,还有数据线接口

       标记 (+)的地方是发光二极管的正极公共端,和电路板的正极输入端要区分开。标记(-)的地方是电路板的负极公共端。图片上黑色8脚芯片是一个稳压模块。电源输入端的正极通过这个模块,输出一个稳定的电压到发光二极管正极公共端。

           电子市场购买的发光二极管灯带,这种灯带正极都是连在一起的,负极端分别通过一个限流电阻接在负极。所以,每个二极管都是一个独立的发光单元。买回来之后,需要在适当的地方进行切断。
        虽然电路板上面只用了11支发光二极管,我在实际改装的时候,在靠近桨尖间的部分,另外增加了几只常亮的发光二极管。是为了防止发光字,在切换图案或者空中出现故障的情况下,还能够可靠的看到大桨的方位而设计的。

         电路板尽量固定在大桨的根部,减小离心力。电路板上面还要安装一个供电和信号输入3针插座(图中蓝色部分)

         漆包线,尽量选择细一点的。焊接之前要去掉绝缘层,把没有镀锡的铜箔先上锡再焊接牢固,并用粘胶可靠固定。

     粘胶未干之前用桨平衡器对大桨进行静平衡调整

         夜光桨制作好并且做好平衡以后,就要对机身进行改造了。首先要找两块体积较小的1S锂电池。一块为时序控制电路供电(在电池两端分别输出两个三线插头,分别对应正极,负极,信号线。这个信号线是用来连接两个触发器之间的信号),这样便于拆卸大桨。
        两支大桨,要选择两种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最好选择红色,蓝色或者绿色。这三种颜色,晚上识别度特别高。
        二极管分别装在一边大桨的上面和另外一只大桨的下面。这样才能够辨别是正飞还是倒飞。两只大桨电路制作方法完全相同。
        由于发光二极管朝上的这支桨,不方便采集触发信号,因此需要把红外线接收器去掉。然后它的信号输出端,通过电池插头线和另外一支桨的红外线接收器信号输出端连接起来即可。图片上面我没有实物进行展示。
         电池用高强度粘胶和中联牢固的粘在一起,这个地方离心力最小。基本上不用担心电池会脱落。

        下面要在陀螺仪的附近安装红外线发射电路,这里也是需要一块袖珍1s锂电池供电。电池上面接一个正负极的输出插头,在电路板旁边粘接一个插座。
       我是把发射二极管固定在尾管固定座上面,发光的方向,只要朝向红外线接收器就可以了。发射电路非常简单,就一只2k的电阻和一支发射二极管组成。从风扇上面拆下来即可。

已经凌晨三点了,迷迷糊糊的画个电路图凑合看吧!

       一切准备就绪,就可以通电调试了。由于我们大桨上面,设计的有几支常亮的发光二极管,来增加安全系数。因此起飞前,先检查是否发光,再用手机照相机来检测发射二极管是否工作正常。转动大桨,当发射器和接收器在一条线上的时候,再用万用表检测接收器信号端是否有电压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有可能接收器和发射器位置没有对准,或者连线有错误
         如果测试正常,就通电运转,看一下实际效果。

                               正常的效果图

        改装之后试飞的感受是,飞机振动值,没有什么变化。原来悬停时间有五分钟,用发光桨只能飞三分钟。看来空气阻力还是不小,这个数据是没有用热缩膜的情况下测试的。这样的话,桨的表面还是比较粗糙的,后来比较忙,也没有用热缩膜包裹后测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测试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还有很多飞行的图片和视频,可以翻看我以前的帖子。欢迎大家分享更多的改装经验……!

网友:
大佬,太厉害了,此贴必精,沙发抢上了!

网友:
牛批,实在佩服

网友:
打签留念!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楼主太强了,就是桨叶上装灯感觉有点危险

网友:
技术性强贴,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强了,就是桨叶上装灯感觉有点危险

用粘胶固定紧即可,已经试飞了很多起落了,完全不必担心。就是夜航的空间感,还需要加强练习适应。其实晚上飞行的效果更加震撼

网友B:
骚就一个字。楼主绝对小母牛坐摩托-牛逼哄哄

网友:
这个是高手,这个真是高手,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
佩服佩服,这个太好玩了

网友:
牛人,做的很有意思的,赞!

楼主:
大家都惜字如金啊!

楼主:
技术帖,必须顶!……

网友(2019-11-18):
非常酷,很有意思!

网友:
技术贴,牛逼啊!

网友C:
你好,楼主,我买过闪字风扇都不是红外触发的,而是靠物理转盘类似有刷电机的,没法改装,请教楼主你买的风扇的店铺名字,还有LED灯的店铺名

网友D:
这个是我普通LED改装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id18539039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我普通LED改装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4248&page=1&extra=#pid1 ...

感动的效果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我普通LED改装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4248&page=1&extra=#pid1 ...

改装的效果很漂亮,刚才打字打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装的效果很漂亮,刚才打字打错了

请教下楼主你买的风扇的店铺名字,还有LED灯的店铺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楼主你买的风扇的店铺名字,还有LED灯的店铺名

商品已过期,现在已经找不到链接了。不过即使是机械式的触发方式,也有办法改成红外线的。有什么需要交流的可以联系我QQ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我买过闪字风扇都不是红外触发的,而是靠物理转盘类似有刷电机的,没法改装,请教楼主你买的风 ...

机械式的一样可以改成环线触发方式

网友(2020-09-29):
小母牛骑摩托
牛逼

网友:
技术大佬,牛逼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