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20元的dsmx电磁舵接收机

楼主(2019-10-18):
之前20元买的昊翔倒闭接收机,可惜猎鹰200的板子买不到了,想了想,改成电磁舵接收机拉倒,板子自重2.2g,比通常的电磁舵接收机重1g,不过好在这板子电磁舵供电强,毕竟原本是驱动空杯的,驱动两个并联的50欧电磁舵不成问题,改装方式如下,回头做个带副翼的小飞机

网友:
昊翔倒闭了?没有吧

楼主:
这接收就是昊翔给地平线代工的,现在好像公司清仓,都拿出来卖了

网友A:
模友的动手能力真强,求详细图片,我之前考虑的是外接舵机

网友:
这板子我可是买了10块呐,这下有的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友的动手能力真强,求详细图片,我之前考虑的是外接舵机

白的跳线是做得改装,漆包线是连得电磁舵,连原来直线舵机的焊盘。这板子改完电磁舵不是线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的跳线是做得改装,漆包线是连得电磁舵,连原来直线舵机的焊盘。这板子改完电磁舵不是线性的

非常感谢,电磁舵不是线性,是不是就是一打舵就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电磁舵不是线性,是不是就是一打舵就到底?

是的,不过反正是电磁舵,线不线性意义也不大,电磁舵力气小,一般都要打到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反正是电磁舵,线不线性意义也不大,电磁舵力气小,一般都要打到底

我也试着改一块,虽然没玩过电磁舵。再次感谢模友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着改一块,虽然没玩过电磁舵。再次感谢模友分享

不客气

网友B:
跟什么遥控器对的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什么遥控器对的上频?

支持DSMX协议的控

楼主:
这板子属于废物再利用了

网友C:
这个板子的直线舵机马云宝有卖,好像17一个,右边那个需要把座子削掉一点。

网友:
搜:斯巴顿 地平线 直线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的直线舵机马云宝有卖,好像17一个,右边那个需要把座子削掉一点。

17的丝杠好像是0412的空心杯,螺丝间距比这个板子的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17的丝杠好像是0412的空心杯,螺丝间距比这个板子的长

我买了4个,装上去了。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7的丝杠好像是0412的空心杯,螺丝间距比这个板子的长

短行程的

楼主:
太好了,短行程丝淘宝有的的地方卖12一个,我之前看他是412空心杯没敢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