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_32穿透ArduPlane的问题

楼主(2019-10-18):
前段时间论坛中毒,买了F405 Wing飞控和Tekko32 35A电调,准备升级自己的小小胖。昨晚将飞控电调焊好,电机舵机接好,却发现只能控制舵机,电机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在通电的时候电调LED灯一闪,然后电机叫了几声。
拔掉电调连接在飞控S1、G端子上的接线后,电机会唱歌。因此基本能判定电调没有问题。
于是刚才在ArduPiolt网站文档中寻找答案,发现DShot和BLHeli_32电调是需要通过Mission Planner对飞控进行设置的。
http://ardupilot.org/plane/docs/common-dshot.html
然后又在这个网页下方发现,原来ArduPiolt也支持BLHeli_32穿透,通过ArduPiolt固件的飞控,利用BLHeliSuite32直接对电调进行配置。
于是按照步骤进行设置,却遇到了问题,能够连接上电调,但无法读取数据。
还烦请实践过该穿透方法的各位朋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这张截图是飞控关于BLHeli的参数设置,F405 Wing电机连接的是一通道,因此SERVO_BLH_MASK参数为1:

这张截图就是BLHeliSuite32中读取电调设置时的报错:

网友:
加油,我呢F405wing也出问题了,舵机没反应,寄回去修了

网友:
帮顶,看有没有大神来指点迷津

网友:
我用它飞直升机

网友A:
wiki里写的是 你如果用DSHOT功能 要使用带协处理器功能的PIX 使用AUX OUT口作为电机输出。

F405 WING 是没有协处理器的,也没有AUX OUT。 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ki里写的是 你如果用DSHOT功能 要使用带协处理器功能的PIX 使用AUX OUT口作为电机输出。

F405 WING 是 ...

谢谢回复。不过你看的那部分说明是连接dshot的说明,而且wiki也说了Boards with IO coprocessors like Pixhawk and The Cube provide DShot and BLHeli_32 support only on the AUX OUT ports that are directly driven by the board’s main processor. For Pixracer and other boards without a separate IO coprocessor, all PWM outputs can be used.
同时,我已经连接成功。而出问题的是做穿透设置BLHeli电调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