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继续请教大神们!

楼主(2019-10-18):
郎宇X3120  kv950  12X6桨   最大拉力3200克     飞机起飞重量2000克    做吊机动作是否够用?

网友A:
你这个配置应该是30e吧,不知是pp材质还是轻木。早前很多模友玩30e,我所了解的基本是2826(3548)电机还有双天的7015后来的ga800。使用的kv值一般都是500用6s锂电13寸桨。你说的这款电机是什么型号搞不清楚,但950kv用4s比较好些,不知你用几s作为动力。12寸桨似乎也有点小,所以吊机估计费劲。如果要详尽的咨询还是把你所有配置报上来,也许有人会给你指点一二。所说不一定正确,慎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配置应该是30e吧,不知是pp材质还是轻木。早前很多模友玩30e,我所了解的基本是2826(3548)电机还有 ...

回答的很专业啊   飞机EPO  动力4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配置应该是30e吧,不知是pp材质还是轻木。早前很多模友玩30e,我所了解的基本是2826(3548)电机还有 ...

不是说推重比达到1:1.2以上就可以做吊机动作了吗   这个配置已达到1:1.5了

网友A:
说句可能是不该说的话,如果想持续的把3d飞行玩下去,练习动作最好的机型当属板机,容错率高、方便携带、便宜、耐炸、好修,没有之一。晋级最好用pp材质的飞机,机身轻盈刚度好,外观漂亮,15e、30e都是3d练习的不错机型。至于epo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句可能是不该说的话,如果想持续的把3d飞行玩下去,练习动作最好的机型当属板机,容错率高、方便携带、便 ...

多谢上将先生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