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望大佬们解惑

楼主(2019-10-18):
油机拉烟油除了用缝纫机油、柴油,还有什么油可以拉的,比如绝缘油、齿轮油等等,那种油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A:
豆油啊!真飞机拉烟都可以用。话说你这个拉出来只是白烟啊。

网友:
真飞机用的大豆油,好像说变压器油也可以。舞台的烟油我也试了,效果不佳。

网友B:
缝纫机油加色素  过浓也不好  适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豆油啊!真飞机拉烟都可以用。话说你这个拉出来只是白烟啊。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缝纫机油加色素  过浓也不好  适度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C:
花生油,白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豆油啊!真飞机拉烟都可以用。话说你这个拉出来只是白烟啊。

好,首先,拉烟效果被首肯;重要的是,排放物可降解,对环境和人都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生油,白色

好的啊

网友A:
对了。又想起一个,上面说的油雾化温度都还有点高。烟油,就是电子烟用的油,这个除了味道,几乎就是专门搞出来发烟用的,雾化效果好,雾化温度低。而且淘宝上种类很多,你也可以去试试。

另外,变压器油有时就是豆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又想起一个,上面说的油雾化温度都还有点高。烟油,就是电子烟用的油,这个除了味道,几乎就是专门搞 ...

哈?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缝纫机油加色素  过浓也不好  适度

兄弟,我用你的配方,今天拉烟了,拉出来还是白烟,色素加了,但不会有颜色的

网友D:
请问大佬,我板机玩腻了,现在想上汽油机,汽油机一般情况下下是否安装飞控一键自稳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佬,我板机玩腻了,现在想上汽油机,汽油机一般情况下下是否安装飞控一键自稳

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