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盈佳乐12AF3飞塔装机贴+MWOSD地面站调参方法

楼主(2019-10-19):
前言:
飞盈佳乐这个12A的飞塔正在清仓.带osd的版本只需一百四包邮到手还是很香的.不带OSD的125包邮.可以选择带OSD的摄像头省去设置上的麻烦.
其实我自己看OSD也只是看下电压.其他的几乎不看.毕竟我是新手简单玩玩.如果你需要更深层的调试.需要刷写最新的固件
我目前的进度是无法通过飞控的USB接口来进行刷写的.但是飞控上面预留了焊点.可以通过TTL烧录器来刷最新的固件.
也可能是我的设置那里不对.欢迎大佬们帮我解决问题!!

飞盈佳乐12AF3飞塔使用的是MWOSD.版本1.6在当时还是很强大的版本.现在版本显得很过时了.最新的版本已经更新到了1.9.3
mwosd可以通过屏幕OSD调节.具体方法移步大佬的帖子
FOT石头 和你一步一步用遥控器调整PID和OSD显示
如果你只需要简单的调节一些设置.可以通过OSD调整即可

开始装机过程...
先说下我的配置
3寸整机                                                    556元(我实际花费252)

飞塔:飞盈佳乐12AF3飞塔                          140元
电机:KINGKNIGHT 1306 3200KV             20*4=80元
机架:翼飞清仓的3寸机架                            29元
桨叶:翼飞清仓的3061*4只                          3元
摄像头:微雨燕(兔机拆机)/平头哥                140元
图传:TX200U(兔机拆机)/TX500                 66元
接收机:富斯rx2a(兔机拆机)                        45元
电池:格氏650mah 3S 75c 小金砖              53元

装机完毕...emmm这个其实没啥说的.顺着装.索性凑点图来吧.显得图多认真

这个机架是清仓的39...为啥没用...看后面

焊接电机线,线序随意.后面用BL调,最好是按顺序焊接.显得漂亮

我是焊在了反面.显着好看整洁.渣焊工将就看吧

飞盈佳乐这个飞塔排针是没有接触的..不知道是因为减震考虑?还是螺丝柱不合适.

最好是给飞塔做下减震的....

我换过格普的螺丝柱...发现太短..经过不断的更换然后....电机线太细.断了....断了!!!!

一股脑全部折断,重新接线
索性全剪了.换线
两芯的漆包线....刮了半天才能挂上锡

emmmm.....应该先焊电机的...毕竟没什么经验.下次就知道了...
最细的是24AWG的线..先用着吧......

好了基本就这样了.热缩皮也用错了...就这样吧..难看就难看点..回头醋酸胶布缠一圈也就看不见了
然后!!!!

飞塔太高了..正好卡着装不进去.........

换!!!便宜机架有的是!!4寸的机架.后面还是选择3寸了.区别只是机臂长度
......................................

焊点根据说明书即可

接线...根据说明书.焊接摄像头信号.图传信号线.因为飞塔只提供5V1A供电.所以大图穿需要接动力电
本身有个的格普20A飞塔的一体图传.电调烧了(这里我要黑一下格普.我电调掉了个小电容,问客服能否返修焊一下.焊盘确定没有掉.回答:85折买新.....后续咨询是否能提供下电容型号...客服回问技术..就这样3个月过去了..还没收到回复...群友提供了一个电容型号..购买自己焊上去后烧了...焊工炸...本身一个滤波电容其实不焊也能正常飞...我还玩了很久.换的电容..自己焊接的问题...应该是过热短路了..烧毁前还飞了一电.再换电池就冒烟了....)

垃圾多不怕.拆掉飞塔上的TX200U图传.这个是5v供电的...兔机的miniF4飞控是带有动力电焊点的..乾坤大挪移

接好后再三检测是否正确....经过了剧烈的思想斗争后...插上了电池...没冒烟..美滋滋

调整了下位置.固定好后.装机结束

进入调试阶段.
说明书上写着飞盈佳乐小塔的固件默认是SPRacing,电调BLHeliSuite,固件为A-H-30
然后我也没懂...用BF能直接打开
看了下固件是    SPRACINGF3     3.1.5
别搞错了我直接找了3.5.7的固件刷了
驱动什么的自己装一下,不会的话找下其他人的教程吧...

我先改了下电机的转向
打开BLHeliSuite,

选择这里E标志的哪项
驱动装好了的话..这里COM口是自动选择的..如果没有选择.自己选一下.波特率默认11520
然后点击connect

如图.现在给飞机上电.点击check
BL就会读取到电调信息
具体BL用法可以查找论坛大神的帖子.
该款电调型号为raptor S-Tower-12A-OSD 持续电流12A 瞬时最大电流15A(10秒)支持DHSOT协议
顺手给电调升级了1.6.7的固件,可以使用反乌龟模式了

挺快的...自动升级4个电调..就点点OK就完事了...
改动错误的电机转向.我习惯使用反转电机.根据你自己的习惯改即可

然后打开BF地面站开始调参

注意一点,如果你是默认的固件就没事.如果刷了新固件,一定要记得打开uart2的数据传输.还有配置里的TELEMETRY,不然OSD是无法显示正确的电流电压的.
可能这个飞控集成的OSD应该是需要通过遥测来收到信息显示的.一定不要搞错.如有不对欢迎大佬指正.
串行接收机接到了RX端口上,默认是uart3.记得打开

然后我选择的是电机反转,根据自己的习惯设置
电调协议选了DSHOT300,更高的我也没试
飞控是继承了加速度计和气压计的.如果需要飞自稳模式记得打开
纯手动模式关闭即可
两个频率我不知道该开多少..我这种菜鸡休闲飞就默认了

我用的是富斯的IBUS协议,如果不一样自己改一下就好
我选择了永久启用AIRMODE,这个开不开随意.建议打开的
OSD这里要注意一下.如果你是3.1.5版本的固件,这里选择打开后OSD页面是不能显示的.
如果你升级了3.5.7的固件是可以正常显示的.但是配置是无效的.
具体留到后面说.
DSHOT信标这个挺好用的.失控和手动BB响.可以自己设置下

最后上桨..家穷人丑,买不起专用的电机夹,这个核桃夹真好用垫个胶皮垫.靠上夹电机...别太大力了..容易吧转子搞变形

至此装机调试篇结束...试下飞机是可以飞行的..写的有点乱.将就看吧.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欢迎留言咨询.

内置MWOSD教程

内置OSD的资料很少.查了好久查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1.MWOSD可以通过BF转发?来使用MWOSD GUI地面站调整(这个也是我这篇教程的内容)
2.MWOSD的固件似乎升级到1.6.5以后就支持BF OSD画布?调整.刚才说过3.1.5的固件是无法打开OSD界面的.3.5.7的固件是可以打开但是无法编辑的.我查的资料是有人升级到了4.0的固件,直接可以打开OSD使用.界面也是BF的osd界面.但是似乎是位置和字体有些不兼容.据他说他的MWOSD固件是1.6.8,推测是1.6.5以后的版本针对BF做了优化.BF也做了优化.资料的不全.希望大佬指点一二.
我接下来准备进行刷写固件升级MWOSD.1.9的GUI地面站做了很多调整.看着挺简单的

mwosd1.6固件修改OSD界面步骤:

首先连接到BF地面站,打开CLI页面(注意拆掉桨叶,因为我做演示就没有拆掉,装机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先给飞机供电.输入      serialpassthrough 1 115200      回车, 不  save!
之后输入窗口会显示一串乱码.我是用的是1.5.1版本的地面站.早期版本乱码会显示在页面内

然后点击断开连接,注意上方气压计和加速度计都黑了.

再次点击断开连接,地面站彻底断开.注意:不要关闭地面站!最小化即可

然后大概MWOSD GUI 1.6版本地面站.下载地址可以去飞盈官网总群下载.
安装所需要的文件我也会上传到群文件内.也可以VX找我要.WIN10 64系统直接安装JAVA幻境后即可打开

打开后如图显示界面,我的是COM4口.也许你的不一样.和BF一致即可

点击COM4之后会链接上MWOSD.注意左中有个百分比进度.如果显示 waiting osd,说明无法链接到OSD.请从头看一遍教程,按照步骤来操作

然后整个界面就是这样的,具体的功能和设置方法可以自己查询.前面有很多大佬已经出过教程了.

接下来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设置了,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左下角的绿色方块
第一个是复位,第二个是保存,第三个是恢复出厂设置,第四个是刷新.不要点到回复出厂设置了.....

还有注意这里第二行.视频制式,如果选择错误的话.OSD是不显示的.根据你自己的情况设置

另外电压选项里需要打开Use FC main woltage.这个应该是通过飞控给到OSD信息
电流选项里需要打开 Use FC amperage.同理.如果不打开的话是不会正确读取到电流电压信息的
电压电流校准根据自己设置下

修改参数位置电机最右边LAYOUT EDITOR
就会出现方向按钮.
方块里左边第一个加减号是选择需要修改的参数,自己试一下吧

全部设置好后点左下角的WRITE,然后点击RESTART刷新.
最好接上屏幕可以看一下修改成功没
之后拔掉电源和数据线.即可飞行

哦对了还有字库

这里save是保存你的设置到电脑上.第二个是读取设置
SELECT是选择字库.我这里有3种选择.加粗变大之类的
第二个是上传字库,点击后需要等半分钟左右等待加载完毕即可

视频教程:
如有出错请对照视频操作

总结:
写的有点乱.将就看吧...大体就是这样设置.其实老手只需要知道怎么通过BF转发设置即可.
感觉可以这样直接升级新固件.但是我试了下没成功.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后续我再测试.如有知道的大佬请告诉我谢谢
左上角的飞盈佳乐标我没找到去掉的方法.可能是定制的固件.想去掉的自己研究下吧

网友A:
我也搞了这个飞塔,我强撸4s飞了10个电。莫得问题,可以上4s。我是140机架,1306 3100kv ,3040桨,自组4s 750ma电池,奋兴的迷你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了这个飞塔,我强撸4s飞了10个电。莫得问题,可以上4s。我是140机架,1306 3100kv ,3040桨,自组4s  ...

4s电流有点大吧,毕竟只有12a,我是组小飞机玩

网友B:
非常适合我的贴,,一定要支持。

我的飞盈12A飞塔买了1年多还没开封,现在还清仓价,,亏了~~~
1年多没玩穿越机  最近也在计划组135的机机。。。  直接抄你教程就好了。。。。。  你是哪里啊??  我坐标广州。。能一起飞飞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适合我的贴,,一定要支持。

我的飞盈12A飞塔买了1年多还没开封,现在还清仓价,,亏了~~~

我河北的,太远了飞盈这个塔质量很不错,只是毕竟年代久了,很多地方不是很方便。

楼主:
欢迎河北的老哥,来交流约飞玩耍

网友C:
哪里清仓,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清仓,有链接吗?

微信搜飞盈佳乐公众号,里面有个商城

网友D:
我也入了一个,现在在等配件组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入了一个,现在在等配件组装中。

osd比较麻烦,我在研究如何刷最新固件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osd比较麻烦,我在研究如何刷最新固件呢

我也是  原来3.1.6固件, 连接BF 10.5 不能自动升固件

网友E:
能给个飞塔的连接吗?某宝搜不到你的价。

网友F:
友情提示 调参OSD可以直接关闭UART2 的开关,然后就可以直接进入MWOSD的调参教程了。好像就可以不用输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  原来3.1.6固件, 连接BF 10.5 不能自动升固件

刷3。5。7就好,我到手就刷了3。5.7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给个飞塔的连接吗?某宝搜不到你的价。

微信关注飞盈佳乐公众号,里面有个商城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友情提示 调参OSD可以直接关闭UART2 的开关,然后就可以直接进入MWOSD的调参教程了。好像就可以不用输代码 ...

你可以试试uart2的数据开关我一直就没开过,而且如果uart2最后选择了图传协议什么的,命令转发也是无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3。5。7就好,我到手就刷了3。5.7

马上试试~~

网友G:
阔以阔以,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G:
阔以阔以,顶贴

感谢大佬

网友H:
这个牌子的1306电机好像没的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牌子的1306电机好像没的买了吧

没了,清仓的库存...并不是特别好.可以选择致盈的1306.30一个也不错.蚂蚁1407.35一个都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了这个飞塔,我强撸4s飞了10个电。莫得问题,可以上4s。我是140机架,1306 3100kv ,3040桨,自组4s  ...

真能用4s?我电机曼巴1105,不知道能用多大的

网友(2020-03-21):
升级到4.0可以直接进osd

网友(2020-08-13):
140 飞控加4合一电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