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十)船模新手造船~3D打印喷水艇

楼主(2019-10-18):
船模新手造船~3D打印喷水艇

        自入了“御2”,开始淘汰原来自制的多旋翼,留下一大堆电子设备,如何利旧?“进军”船模是个不错的选择。
前不久网上买了几个船模STL文件,用3D打印机制作了外壳,一番折腾,一艘漂亮的喷水艇就完成了,上图~

3D三段打印

3D三段打印

船体长42CM

3mm不锈钢光轴、29mm螺旋桨、喷嘴

29mm螺旋桨

粘合、喷漆

喷水泵和转向、倒车组件

水冷系统

2835无刷电机3300KV

50A双向电调

2.4G富斯接收机

船头塞满泡沫防沉

奶油棒子2.4G天线,好萌的感觉

尾部对接用704防水,3mm螺丝固定

联轴器,后来改成万向节了

组装完成的样子

2组3S3000mah的索尼动力18650锂电,并联使用

因为不需要反向,自己做了个黄铜水冷升级了好赢40A电调,退换掉了50A的双向电调

底部喷嘴、转向和倒车

装上船窗盖

又专门D了个船托

船底进水栅栏

完成效果,找到个不知名的LOGO贴上,装装B,呵~~

遥控器为富斯9通,才用上3个通道,通道有点浪费

      制作感受

      这个原创模型估计是国外的,3D打印大件和复杂零件有点麻烦,有的部件我打了好几次才满意;顶盖最为麻烦,这个顶盖设计的太薄,螺丝位也不对,容易变形;

      这次打印用到了一种专用胶水,真TM好用,竟然粘合PLA毫不费力,特别是粘合后的强度太厉害了,还有就是用这种水样的粘合剂刷一下模型,不但可以使模型变得光滑,还能大大提高PLA的韧性,但用量要适宜,过量使用模型会变软;粘合后稍打磨一下,用胶水刷2遍,再喷上喜欢的颜色漆就OK;

      船还没试水,2835无刷电机3300KV动力彭拜,推一点点油门,声音好恐怖,喷嘴的风呼呼的,估计下水后船的速度飞快;船舱的3MM传动光轴靠一只3-9-3高速轴承支撑和防水隔离,不知道会不会渗水进船舱;40A好赢天行者电调是做多旋翼留下的,用黄铜片做了个水冷应该可以承受2835的工作压力吧;

      玩船模本人纯属新手,烦请请老船模大咖指点迷津,这艘船估计速度不慢,船的重心应在哪?配置有无问题?择日好下水试航...............................

网友:
请问楼主这种胶水具体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用玻璃丝加树脂胶水外面贴一遍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玻璃丝加树脂胶水外面贴一遍好很多

是的,对船体的强度和摩擦系数都会有大的提升,不过用这种胶水处理后较大程度上提高了PLA材料的韧性,这点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玻璃丝加树脂胶水外面贴一遍好很多

我用的是一种3D打印快干胶水,有的也叫抛光液,水一样的液体,无明显气味,对皮肤无明显刺激,极易挥发,快干,对ABS、PVC、PLA以溶融的方式,都有极强的粘合能力,粘合处的强度远强于其他部位。神奇的水一样的胶水。

网友:
楼主上打印机看看

网友:
这个喷水的壳子直接打印在船体上倒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楼主:
我的帖子“我的3D小屋”有详细介绍

网友B:
那种胶水就是亚克力专用胶,遇光会有致癌毒素,建议少用,很毒

网友:
有机玻璃粘合剂,三氯甲烷,巨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胶水就是亚克力专用胶,遇光会有致癌毒素,建议少用,很毒

       化学胶水有毒是无疑的。亚克力专用胶水极易挥发,使用方便,定位速度快,粘接强度高,固化后可达到两表面溶为一体的效果;低气味,固化物无毒,粘接后无胶痕,无气泡,无白化,完全透明;工件粘接后防水,耐热,耐寒,耐油,耐腐蚀性,为目前粘接亚克力的胶种;通过SGS环保认证,符合ROSH欧盟标准。亚克力胶水的成分没有明确公开,大多叫H-1509,但我可以确定不是三氯甲烷(又叫氯仿,原来我在分析实验室用的很多)。       所以使用任何一种化学胶水都要像使用喷漆一样做好安全隔离,防直接接触、吸入。

网友:
打印的真是不错不错

网友C:
楼主是哪家买的?我曾经找过一家,卖家说我200mm的不够打印,再问能不能给分段模型也不回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哪家买的?我曾经找过一家,卖家说我200mm的不够打印,再问能不能给分段模型也不回应了。

受打印机打印尺寸的限制,常用的桌面级别的打印机,多采取分段打印,我的机器是220X220X230,照样得分段打印,分段打印精度相对更高。无法拆分的,试试斜45度垂直摆放

网友:
你差一个效率高的浆

网友:
打印机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2019-12-19):
楼主能分享下图纸么?517967780@qq.com

网友:
求3d打印文件2384931370@qq.com

网友:
期待试航视频

楼主:
下一贴就是视频,高速有点跳头

网友(2020-04-27):
3D定确实厉

网友:
打印机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D:
喷水泵效率如何?

网友E(2021-05-25):
舵机控制转向的连接杆是如何做防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