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像我这样充电的

楼主(2019-10-19):
有没有像我这样充电的,马力全开 双路共60A 不用平衡线   截止电压改到4.28 两块一起并充 容量牌子还不一样, 12分钟即可充好两组700电池
   入魔5年 近3三年都是这么玩的, 目前没发现哪里不妥 ,但放电电压我是不会低于3.7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如果电芯完全一致的话 这样充 没问题

网友A:
总有开着大奔想换自行车的主

网友B:
除了安全隐患外别的还真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安全隐患外别的还真没啥问题

隐患我能想到的只有 ,过充 或 电压不平衡 (0.01v以内我能接受) 还有的话 请指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隐患我能想到的只有 ,过充 或 电压不平衡 (0.01v以内我能接受) 还有的话 请指出。

最简单直观的,你看并联后的线径跟并之前一样粗,那就是隐患。

网友:
你这种就是电瓶车电池的充电方式

网友C:
某人飞直机,1小时充好20多组,40+块6s5000电池,请问某人有多少台充电器。

网友D:
为什么不是小小+大大组合,求解

网友E:
没问题。就是我家被熏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人飞直机,1小时充好20多组,40+块6s5000电池,请问某人有多少台充电器。

如果是40+的话,至少五台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是小小+大大组合,求解

只有一个5200

网友:
这样充电,速度不是一般的快!!!

网友:
不插平衡头,总觉得不妥
电芯平衡性非常好,这样没有问题。就怕电池有问题。

我用icharger的fast模式,6、7分钟一块5200,速度也够用。

网友:
不用平衡  肯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有开着大奔想换自行车的主

秀儿 快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问题。就是我家被熏黑过

你也好秀啊  今贴秀儿真多

网友:
不插平衡头,充电器给充吗?

网友:
平均一块15A,不如拿植保机充电机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