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11秒救机

楼主(2019-10-19):
                今天试飞试验,飞至大约20米的高度,突遇尾桨失效,航向不受控疯掉一样自旋,危机关头面临两个选择
                 1,立马熄火降落,瞟了一眼场地,我去四周的围墙 !!没有下滑角,十多公斤的油机这个高度熄火和砖头砸下来有什么分别,顶多留个全尸,然后我坚定选择了自旋着陆。
                 2,直接落在草地上,转念一想,草地不是平滑的,脚滑橇会被拌住,机身重心比较高,高速自转的机身大概率会侧翻,于是转到水泥地上一米的高度切熄火,安全着陆,整个过程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长吁一口气, 论基本功的重要性:此处省略文字一千~~

                   视频:
                  查明原因,是尾中联的顶丝松掉了,尾轴在空转,平时起飞前都是仔细检查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就匆匆上天了,飞直升机真的是一刻都不能大意呀!!

网友:
买乐泰272螺丝胶,638圆柱形金属粘粘胶

网友A:
高度不止20米,自稳平台100分。
还好不是舵机死了,舵机一般死都是死在极限角度,那个就是每秒720度,比你这个难救多了。

网友:
云台到是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不止20米,自稳平台100分。
还好不是舵机死了,舵机一般死都是死在极限角度,那个就是每秒720度,比你 ...

是的,那个只能熄火降落了

网友:
基本功很扎实,
云台能转这么多圈?

网友B:
打了螺丝胶还松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了螺丝胶还松动了?

螺纹孔有油渍,以前没清理干净,油机震动也大。

网友C:
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有一次和你一样,飞机安装了pixhawk飞控,尾巴松掉,没办法控制啊

网友D:
处置得当,值得奖励,不过起飞前都要检查好在起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基本功很扎实,
云台能转这么多圈?

同问,这云台牛叉

网友:
救的很稳啊 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有一次和你一样,飞机安装了pixhawk飞控,尾巴松掉,没办法控制啊

自旋悬停,自旋航线要多练才行,自旋不同的速率手感也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问,这云台牛叉

云台我不太清楚,三轴无刷云台不都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处置得当,值得奖励,不过起飞前都要检查好在起飞。

是啊,但人都有惰性和侥幸心理,所以制度很重要。

网友:
云台很牛,技术也牛

网友:
论基本功的重要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云台我不太清楚,三轴无刷云台不都是这样的吗?

云台不是有电机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不是有电机线吗?
设计有接触滑环的吧,我刚试了转几十圈
没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