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接线

楼主(2019-10-19):
这个电调是很早以前买的
Genius CP/Mini CP 免焊免转换无刷电调(10A版)

现在想改成普通无刷电调
现在的样子,上面几个焊点应该怎么焊接?

网友:
随便接    自由换

楼主:
冒着烧掉的危险,冒了两次烟,最终找到了焊接方法,按上面印的bc+-a的定义 应该接b+-,b是信号线。
以前的焊接是c+-,c是用来接minicp的有刷信号的

网友:
用BL程序把定速刷关掉应该就行了吧???

楼主:
这个电调是支持控来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