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PV系统+INAV+AR Wing 测试报告

楼主(2019-10-19):
目前有几位朋友已测试了DJI FPV系统在固定翼的效果,今天我就测试下DJI FPV配合INAV使用的情况。
整体感觉很不错。详细信息如下:
测试设备:
1.载机 AR WING
2.飞控 F4V3 刷 INAV (版本忘记了,不重要)
3.电池 R-Line 4s 1550
4.电机 emax LS 2207 (2400kv ) + 6*3 2页桨(AR Wing原配)

测试结果如下:
1. 目前INAV对大疆FPV的支持力度基本与Betaflight一样
   a.屏幕显示电压
   b.解锁后自动录像
   c.不支持叠加OSD   (解锁后会有提示,但是不显示飞行模式 地平线 卫星 等OSD信息,实际上这些模式都可以正常工作,我还测试了失控返航和RTH功能,一切正常)    d.眼镜可以看到PID但是无法设置(INAV的Github里已有人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但我感觉主要是靠INAV的autotune来调节PID,所以这个无关痛痒。

2.没感觉到延迟

3.距离,这个由于穿越机和固定翼天线固定的方向不一样,反而穿越机上面距离更远更稳定,不过应该可以通过改变天线安装角度来改善。
线路连接(只针对F4V3飞控)
暂时就想到了这么多,以后想到了再补充。

最后请问下大家,虽然今天风大,但我觉得是不是我动力小或者AR Wing没装好,感觉有点晃~所以考虑换载机,以下载机如果有熟悉的朋友,请给点意见,谢谢!!!

1. Nano Talon(2代)
2. Dart (2代)
3.Dart 250(即将上市)
4. 类似冲浪一样的滑翔机

更新, 如果要使用INAV配合大疆系统使用,飞控板必须要有3个以及以上的UART口! 如果不打算使用GPS,那就至少2个UART口,也许我说的不对,技术不到位,大家见谅~

网友:
拉锯多少啊

楼主:
场地有限,没有测试

网友A:
载机可以考虑精翼的信天翁。。。新品,飞过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机可以考虑精翼的信天翁。。。新品,飞过很稳,

感谢,我去搜一下

网友B:
AR本来就晃,不是你装机的原因,因为它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本来就晃,不是你装机的原因,因为它太小了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翼展小于1.2的都避免不了这个问题了?那我考虑下快拆结构的大翼展滑翔机好了
来自微站

网友:
翼展机型决定了会晃,要想稍微稳点就选c1以上的大小

楼主:
最终,我下单了dart XL...... 因为没玩过前掠翼。talon gt因为之前小胖子飞了几次了,就算了
来自微站

网友C:
图少点,没有视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少点,没有视频呀!

小鸡子,太晃了,视频没什么信息的
来自微站

楼主:
我又变卦了,临时换成了talon gt 哈哈哈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翼展小于1.2的都避免不了这个问题了?那我考虑下快拆结构的大翼展滑翔机好了

S1100,C1的晃动都还好。AR实在是太小了

网友:
固定翼 其实多大都会有些晃 但是相对飞翼来说 常规布局的会好一些

网友:
这个飞机好,比四轴的禁摔,这么香的大疆图传摔坏了太心疼。

网友D:
a.屏幕显示电压
   b.解锁后自动录像
   c.不支持叠加OSD

可以显示动力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a.屏幕显示电压
   b.解锁后自动录像
   c.不支持叠加OSD

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