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在自稳模式下很稳,但切到手动模式下就会偏向一边

楼主(2019-10-19):
穿越机在自稳模式下很稳,但切到手动模式下就会偏向一边,这是什么原因?桨吗?

网友A:
苍天啊,你的上将怎么来的

网友:
建议先看看调参软件显示有木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苍天啊,你的上将怎么来的

大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苍天啊,你的上将怎么来的

这个上将以前不玩穿越机

网友B:
遙控器是否調過微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遙控器是否調過微調?

遥控器能不能微调

网友:
微調了可能會走!你試試

网友B:
你自穏有沒有微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穏有沒有微調?

调了

网友:
遥控微调没归零吧,看看调参显示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了

自稳模式调的微调会影响手动模式的,手动模式微调都要归零的

网友:
調了會影響手動

网友:
在地面站设置各通道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