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怎么设置mb感度

楼主(2019-10-20):
刚装了一台470,感度太高,尾巴左右慌得厉害,怎么通过遥控器来改变陀螺仪感度?

网友A:
把第五通道设成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第五通道设成旋钮

网友B:
楼上有点可爱,遥控器里找到尾巴感度调整界面GYRO里面rud尾感度调整,选择随着3d开关对应的感度还是直接开关选择感度,貌似不能用旋钮控制只能多段开关。默认100调整降低感度到2十几30左右,470差不多这个值具体多少自己细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有点可爱,遥控器里找到尾巴感度调整界面GYRO里面rud尾感度调整,选择随着3d开关对应的感度还是直接开 ...

非常感谢,已经根据你的方法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在吗

网友:
看下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