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了bf 4.1用乐迪控控不受控制,是怎回事

楼主(2019-10-21):
刷了bf 4.1用乐迪控控不受控制,是怎回事,使用BF4.1需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
可以解锁,也能起飞,向一个方向飞。我是刷了4.1恢复了4.06的配置。

网友A:
不受控制具体啥情况,接收机页面映射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受控制具体啥情况,接收机页面映射正常吗?

手动方式,解锁推油飞起,推俯仰向前飞,发现不受控制,飞机向左侧飞去,急忙上锁坠机,尾视状态。换自稳还是这种情况。

是不是4.06与4.10配置文件不一样,恢复4.06不能用。

网友B:
遥控器通道映射模式?

网友C:
额,我从400升上406,起飞抖得一逼,左右左右的甩,很难控制,然后还自己上升,吓得我赶紧上锁也是摔下来电机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通道映射模式?

通道映射指的是?
我用的是SBUS接收机,以前选对SBUS模式就可以控制了,周末再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道映射指的是?
我用的是SBUS接收机,以前选对SBUS模式就可以控制了,周末再仔细看看

遥控那一栏右边,正常应该是1234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额,我从400升上406,起飞抖得一逼,左右左右的甩,很难控制,然后还自己上升,吓得我赶紧上锁也是摔下来电 ...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机线序的问题,你仔细检查一下线序,在电机界面挨个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动方式,解锁推油飞起,推俯仰向前飞,发现不受控制,飞机向左侧飞去,急忙上锁坠机,尾视状态。换自稳 ...

地面站看看陀螺仪方向,就是你用手转动飞机看看是否和地面站显示的方向一直,然后去接收机界面拨动拨杆看看各通道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看看陀螺仪方向,就是你用手转动飞机看看是否和地面站显示的方向一直,然后去接收机界面拨动拨杆看 ...

嗯。。你说的对,有可能前面变成,左了。刷了就出去飞,发现不对,又回家刷回老的,也没仔细看,以为恢复以前的备份配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机线序的问题,你仔细检查一下线序,在电机界面挨个测试

不应该是电机线序的问题吧,我只升了固件,400到406我都没动过硬件,400都能飞好。电调的开机音乐也没变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情况,升级4.1遥控没反应了,我把飞控恢复下出厂设置,就好了。。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