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发动机 和OS 55am 发动机缸压对比.

楼主(2019-10-21):
(无正文)

网友A:
你应该把它安装在飞机上发动着,看看最大转速下,拉力是多少克,这样测试比较准。

网友B:
楼主直接上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它安装在飞机上发动着,看看最大转速下,拉力是多少克,这样测试比较准。

正常大家 看一个发动机缸压好不好,基本都是用手打几下就知道了,明天OS就没力.只有130g左右 三叶有200g.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冷车都缸压小,热起来更是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它安装在飞机上发动着,看看最大转速下,拉力是多少克,这样测试比较准。

你那个是测拉力,我说的是缸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直接上结论

OS发动机 大功率 全油的时候贫油使用时间过长,气缸活塞磨损严重,漏气 缸压不好了,状态好的发动机.用手拨的时候,反弹力很大,对比的两个发动机.OS明显没力.缸压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用缸压来做什么?

看发动机好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让你测压力了,会比较准。

装飞机上麻烦.当然测拉力也能反应缸压.

网友:
冷车和热车气密性不一样,ASP和OS的活塞材质不一样,膨胀系数也不一样,你这样测试没有意义,只有测拉力才有说服力。记住发动机是用来飞的。

网友:
带环吗?如果os带环,冷车状态下密封肯定不行,要发动起来测试。活塞环要热了才密封更好

网友:
请问大佬,我板机玩腻了,现在想上汽油机,汽油机一般情况下下是否安装飞控一键自稳,之前玩板机都是有飞控自稳的,谢谢指教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