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16如何实现PIX参数回传显示

楼主(2019-10-21):
四轴用的是PIX飞控,遥控器是Jumper T16,接收机为遥控器原配的R8,对频成功,飞机控制很好,但是就是不会像下面图片那样显示回传的PIX信息。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坐等高手出现。已经折腾了好多天了,看了很多的帖子,仍不得要领。问了厂家,爱理不理,说是论坛上有,可就是找不着!

网友A:
教程真的挺详细的,去jumper的论坛上,搜索关键字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程真的挺详细的,去jumper的论坛上,搜索关键字脚本。

先谢谢!可是我就是找不着。是不是关键词输入的不对,还是什么问题——自己动手吧。对不对?
再给一点提示吧!

网友:
先看是否有回传信息

网友B:
想不起来在哪里看过了,我记得是在传感 器页面里增加传感 器,能发现回传的信息(前提是回传正常),然后在遥控器界面设置里增加信息,选中对应的传感 器信息。然后屏幕上就有了。我当时看的是关于睿思凯的遥控器的配置,跟JUMPER T16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不起来在哪里看过了,我记得是在传感 器页面里增加传感 器,能发现回传的信息(前提是回传正常),然后在 ...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不得要领,还需要高手们详细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得要领,还需要高手们详细指点一下!

这个视频里讲了高度、电压等回传,没讲姿态回传,如果你回传的信息有姿态,设置方法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1015280/
这个视频里讲了高度、电压等回传,没讲姿态回传,如果你回 ...

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非常感谢!

问题解决了吗,解决的时候,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没有!按照网友提供的方法,先发现sensor,结果只发现两个,其中一个是RSSI,没有实质意义,那些飞机姿态、高度、GPS、距离、电压……等等信息一律为发现传感器信息。
所以,暂时没有再弄,等哪位高手详细指点了再说!

网友C:
国内这群所谓厂家技术,销售都是够懒的,除了抄,其他都不会了。做个详细的讲解视频能费多少时间。到最后都是热心模友大佬们搞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内这群所谓厂家技术,销售都是够懒的,除了抄,其他都不会了。做个详细的讲解视频能费多少时间。到最后都 ...

是的。这是一块处女地!关键本人不是学电路和编程的,要不然也不应该是个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是一块处女地!关键本人不是学电路和编程的,要不然也不应该是个事

要是卖F4V3板子之类,那可以不用说明,相当于电子原料吧。这遥控都是做成成品了,还出自己的系统,出了产品视频嗖就没了,什么都没说,真恶心。感觉他们是觉得,说的太明白了,以后就没人问他们了,以后就没法再装1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卖F4V3板子之类,那可以不用说明,相当于电子原料吧。这遥控都是做成成品了,还出自己的系统,出了产 ...

T16 那有自己系统??只是一个开原系统,你没用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里有教学

https://discuss.px4.io/t/yaapu-lua-fully-functional-and-supported-with-px4-firmware/ ...

非常滴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