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d man1号飞翼模

楼主(2019-10-21):
模拟器上看到这个咚咚。孩子喜欢到不得了,也觉得是个装B神器

于是用AI作图,找人印制KT板

开始裁切

不负责任的JS

有意做个翼形。
设计是前拉式,担心头部太脆弱承受不了电机的重量,感觉上变成尾推会好些,顺便可以加上碳杆,然后再在上面做个翼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d,bat?

是逆向工程的坏男人
想想还是在机头处加强

楼主:
昨晚的进度

楼主:
成品图。左右翼形有点不对称。静待首飞

网友:
自己设计制作飞机是航模的最大乐趣,这个飞机看起来属于板机类型,考虑到机身中间比较窄,要注意结构强度,舵面不要放太大,注意前后重心的标注和调整,祝首飞成功

网友:
手工不错,期待首飞。
用两叶桨吧,损失小点,最好在做个简易的起落架。

楼主:
主要是没有两叶的反桨了。凑活用着吧。参照现有的飞翼,调整了电池的站位,希望重心位置正确,盼望首飞。

楼主:
第一次试飞失败,断掉一个三叶桨。更换二叶。
总结原因,应该是副翼太小,舵面效应不够。在保留外形的情况下粘贴透明塑料板补上空位,这副翼可能就太灵敏了。期待第二次试验

楼主(2020-02-09):
引用 网友B:
期待首飞

多谢关注。原来机身太轻,克服不了反扭力,不能控制飞行姿态。已经重新制作,待疫情过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