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P5100电源充电管理器制作后备电源详细过程,缓慢更新中...

楼主(2019-10-21):
大家好,之前有位大神用这个电路板成功制作了后备电源,看完很是感兴趣,但电路接线不是很明了,模友们想自己制作有困难,我呢对电子方面完全小白,对这个电路很想弄明白,纯弄着玩和分享给大家,我还在研究中,也希望大家一起探讨研究。
制作这个后备电源需要的元件:TP5100充电管理器,超级电容2.7v30F的3颗(暂定30容量的)另外需要一个整流二极管型号还不确定,也可以像之前大师那样加入电量显示器,开关,有什么问题在本贴大家一起研究学习,谢谢

网友:
我在想某牌200多元的后备电源,理论上就这玩意可以做出来,而且成本还低。有多少人会用

楼主:
贴子没有了?

网友A:
数码之家的人评论这个芯片不是太好,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之家的人评论这个芯片不是太好,容易坏。

是的

楼主:
搞出来了,再换好点的板子

网友:
在用R2 buffer 的确方便好用,期待国产的上市

网友:
太专业了,看不明白。

网友:
楼主很感兴趣,很不错,可以试着搞一块这个板子,直接上电给电容充电,看看结果,能不能用,如果不能用,再来聊聊,怎么解决,喜欢研究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码之家的人评论这个芯片不是太好,容易坏。

说这个板子不是很好,是使用方法问题,我们这样使用没问题的

网友B:
为了了解这个模块,能在后备电源上使用,实验时不知道废了多少板子。等知道如何使用这块板子后,在制作过程中,差不多做10个电源,要废掉3-4个,废掉3-4个,成本不算什么,但是废掉板子所花的时间很多,结果还作废了,这一点很累。为你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了解这个模块,能在后备电源上使用,实验时不知道废了多少板子。等知道如何使用这块板子后,在制作过程 ...

纯瞎搞着玩,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了解这个模块,能在后备电源上使用,实验时不知道废了多少板子。等知道如何使用这块板子后,在制作过程 ...

大神,请教下这几天一直在思考三个疑问,第一充电电压为8.4v,电容呢3个串联最高也就8.1v,而要求使用电压在7.4v左右,这个电压是怎么得来的呢?是在电池端串联一颗整流二极管降压还是?   第二个、据了解这个电板没有控制电路切换功能,需要在外部连接p沟道场效应管来实现控制电路切换功能,没明白你是怎么做到能够实现电路切换,第三个你提到把芯片拆下大手术是对芯片内部电路进行改变来得到我们想要的功能?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请教下这几天一直在思考三个疑问,第一充电电压为8.4v,电容呢3个串联最高也就8.1v,而要求使用电 ...

我是研究加实验每天1-2点睡觉,才得出如何使用这个模块。
你盖楼标题是详细过程,我想看到你的过程,而不是直接获得结果。
继续加油。

网友:
这个芯片根本不能用的,我也试验过了。看下面这个图就知道了,电压在1.8V以下时,只有20ma左右的充电电流,用这个电流充到1.8V,才开始大电流充电,等充满了,飞机都飞没电了。而电容充满电放置过一段时间也会变成0V,就是说这个过程没法避免,所以根本没有实用价值。

楼主:
电板到货,通电闪红灯,短开set就正常,搞不懂怎么回事

楼主:
问题解决输入端电压必须大于输出端才正常

楼主:
那么知道这个就必须把充电电压搞到7.4才能使用,因为电调bec电压限制,这就要找到电板控制充电截止电压元件才能调整截止电压使电板能正常工作,慢慢来吧,明天搬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知道这个就必须把充电电压搞到7.4才能使用,因为电调bec电压限制,这就要找到电板控制充电截止电压元件 ...

有进步了,只有自己实验,才会知道结果,碰到问题不放弃就会成功。
后面还有很多问题,继续加油研究,慢慢,你可以从中学到不少。
半途而废的人,只会发牢骚,说不能用,不可靠。

楼主:
今天没什么收获,这个电板的电压基准源在超小的芯片里面,外面只有调整电流的元件,只有另想其他办法了。

楼主:
接上次说只能充到0.95,今天输入电压11.35v,输出端串联14007整流二级管降压,电容可以充到7.62的样子跳绿灯。

楼主:
串联二极管不可行,因为只能单向导通,不能用。

楼主:
这些天都没什么收获,折磨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联二极管不可行,因为只能单向导通,不能用。

为什么充电要加二极管,没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充电要加二极管,没必要的

之前试过7.4v输入,输出端电容只能充到0.95v就不动了,我觉得可能芯片检测到输入端欠压保护了,而8.4v电压接入,那么出去端也是8.4的样子,超出电容最大受压,所以串二级管降0.4v得到8.0v的电压,当充电到7.6的样子虽然跳绿灯,但是红灯没有完全熄灭所以充电会一个很慢很慢的电流充电直到8.0样子,完全在电容安全范围,红灯完全熄灭充电结束,不过一直没解决7.4输入使芯片正常工作,这几天了解到,要使电压改变还可以改变开关管的占空比来实现电压改变,这个方案还没实施,谢谢老师的关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试过7.4v输入,输出端电容只能充到0.95v就不动了,我觉得可能芯片检测到输入端欠压保护了,而8.4v电 ...

你有几块板子,换一块试试看,7.4V输入,不可能充电只到0.9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几块板子,换一块试试看,7.4V输入,不可能充电只到0.95V的

元件买了一堆,板子有几块,晚上试试

楼主:
更新下,7.4v输入充电解决,只是刚开始电流非常的慢,充到跳灯要10多分钟,想让芯片12角悬空达到预充电流和恒流一样,芯片很不好搞,拆下容易,装上太不好对准引角,明天再试试。

网友B:
慢慢接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接近了

谢谢老师关注,后面还要解决电容的均压,使电容电压一致,准备在3颗电容两端并联3个阻放电,使电压一致,这样的话输入端压力就大了,后面试试看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关注,后面还要解决电容的均压,使电容电压一致,准备在3颗电容两端并联3个阻放电,使电压一致, ...

并联3颗电阻没用的,电阻本身有1%误差,加上电容也有内阻误差,加了等于没加,如果没匹配好,误差反而增加,还有电阻放电损耗,如果7.4V就没必要,如果超过7.8V要增加电容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