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炸3次,提心吊胆。

楼主(2019-10-21):
美丽的飞场,可怜俺的飞机已经伤痕累累!

第一次超低空刷地板。

第一次炸机(前几天):起飞后几秒10余米高,油门自动减小失速坠机,由于没有心里准备导致迫降失败(挂树)。

事故后检查一切如常,换电依旧飞行。
第二次第三次连续炸(今天):迫降都很成功,正正拍在草上,换过第一个电后第二个电也炸。

都是刚起飞后油门自动减少,舵机可控的,最后一次迫降挤压导致烧坏了一个舵机。
四个电池组:

下面是视频测试,关油门后电机信号就断了,舵机信号正常。

网友A:
是不是电调过热保护或者低压保护了。
你接着测电器推一下油,看看电压,压差是不是过大了。用同样的电池试试其他等级别的飞机,看看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用手摸摸电调温度再用电压表测测电池电压下跌过快过低

网友B:
  考虑 沙发的 意见 :【第一次炸机(前几天):起飞后几秒10余米高,油门自动减小失速坠机,你把 飞机 拿在手上,不放飞,一直90%  油门运转 一个电池。
看看——几秒之后 是不是 油门自动减小 哦 !?!?!?

网友C:
很明显是电调自动保护了。换个大点的电调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我的是直接熄火了,原因是电调bec输出不够四个舵机用,所以电调保护了。
你的问题应该也是电调问题,换个够用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调过热保护或者低压保护了。
你接着测电器推一下油,看看电压,压差是不是过大了。用同样的电池试 ...

是电池不行了,第一次炸的小电池后面几天还能飞,现在两个小电池组都不行了,两个大电池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是电调自动保护了。换个大点的电调

电调是好盈铂金120A,够用的,看楼上怎么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 沙发的 意见 :【第一次炸机(前几天):起飞后几秒10余米高,油门自动减小失速坠机,】你 ...

谢谢大神!今天带去测试了,按你的方式一直90%油门没有减小,电池开到发烫。是什么原因?能否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今天带去测试了,按你的方式一直90%油门没有减小,电池开到发烫。是什么原因?能否解释一下吗 ...

你一直保持90%油门,电池肯定要发烫的呀。这时候是很高的电流在流过电池。
W=IIR。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如果你电池比较垃圾,内阻高的话,发热很明显的。
你一般飞的时候也不是90%油门一直飞。

网友:
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直保持90%油门,电池肯定要发烫的呀。这时候是很高的电流在流过电池。
W=IIR。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如 ...

误会误会,高电流电池发烫我是知道的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一直100%油门几秒,油门自动迅速减小,而一直90%油门就没有自动迅速减小?想听听大神的解惑

楼主:
如果是电调的问题为什么另外两个电池发挥正常?这一大一小的四个电池组在这部飞机上已用一段时间了,以前很正常的。

网友D:
用120a电调,。你是一个电调带两个电机吗?

网友:
电池都鼓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今天带去测试了,按你的方式一直90%油门没有减小,电池开到发烫。是什么原因?能否解释一下吗 ...

  你一直没说 你这飞机 是 “双涵道” 吗 ?
看你叙述:明显是 电调 马达 的 耗电很大 。。
涵道机 对电池要求很高,内阻大的电池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120a电调,。你是一个电调带两个电机吗?

嗯,双机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直没说 你这飞机 是 “双涵道” 吗 ?
看你叙述:明显是 电调 马达 的 耗电很大 。。
...

懵懵懂懂似乎明白了,谢谢大神!

网友E:
电池问题哈,如你确认电调没问题,
就是电池
1,倍率不够,压降过大
2,内阻过大,
3,电芯差过大,个别电芯放不出来了。

网友F:
一个电调带两个涵道?
看你飞机大小加上6S电池,怎么着也是两个70涵道吧…一个120A带两个70涵道…哪儿扛得住,话说就算扛得住,电调输出给两个不同频率的电机(同型号电机也会有制造误差的),不是电调不傻电机也会傻的。
再退一万步说,双70涵道,一个电调带起来了,那也是120A电调啊大哥,xt60插头,设计标准稳定通过60A,瞬时不超过80A,你这是要烧插头的节奏啊~
不要和我说不会一直满油飞,电流小什么的,飞行无小事,飞行安全永远第一位,不要带问题,带瓶颈上天!!
整改方案:
1,改双电调,哪怕两个好盈skywalker 80,也比你一个120A好用,还比你120A便宜
2,插头改as150防打火,最差也要用到xt90或者ec5,天上电流过大焊锡直接融掉飞机粉碎的过来人吐血告诫
3,电池测一下电阻,如果哪组电池有电芯高于10耗欧,用碰手榴弹的方式能扔多远扔多远,它就是一个手榴弹~早晚要炸的
4,检查涵道本身运行情况,有没有叶片损伤,动平衡是否良好,不要由于涵道本身问题徒增电量消耗,毕竟这样的飞机,一切正常也是很耗电的~
最后问个小白问题,你这是谁家的su35?怎么看着怪怪的,要么老老实实换个飞翼的35吧,好飞好看还带矢量~你这个感觉就不是很……

网友F:
再附一张第一架xt60头的35的遗照,以儆效尤

网友:
这是把飞机当DaoDan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问题哈,如你确认电调没问题,
就是电池
1,倍率不够,压降过大

妇明白,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电调带两个涵道?
看你飞机大小加上6S电池,怎么着也是两个70涵道吧…一个120A带两个70涵道…哪儿扛得 ...

哈,兄弟,这个是风范苏27双64涵道,一个电调带双电机没什么呀,我有一架C130涵道也是一电调带双电机一直飞到退休。
如果什么时候出故障了由着它吧,没有绝对保险安全的。
所以都在安全区域飞,有隐患当然注意小心啦!第一次炸我还以为是控的信号呢,哈哈。

网友B:
普通无刷马达 不能 采用 一个电调 去带 两个 马达。

因为相位 不一致,电调 和 马达 都 很容易烧毁 。。

【有刷 马达 可以 一个 电调 带 2个 有刷马达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附一张第一架xt60头的35的遗照,以儆效尤

神了,炸真有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无刷马达 不能 采用 一个电调 去带 两个 马达。

一头雾水,以前这般配都好好的啊,你讲的跟一个兄弟说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电调带两个涵道?
看你飞机大小加上6S电池,怎么着也是两个70涵道吧…一个120A带两个70涵道…哪儿扛得 ...

大师就是大师,问题回答得一清二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电调带两个涵道?
看你飞机大小加上6S电池,怎么着也是两个70涵道吧…一个120A带两个70涵道…哪儿扛得 ...

双64涵道这个插头扛得住,双70涵“”插头改as150防打火,最差也要用到xt90或者ec5”。哈哈,差点把F22废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附一张第一架xt60头的35的遗照,以儆效尤

“”第一架xt60头的35的遗照”,我刚好有架双70F22用这个插头,真险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兄弟,这个是风范苏27双64涵道,一个电调带双电机没什么呀,我有一架C130涵道也是一电调带双电机一直 ...

能飞是运气!说了半天就是电池有问题,装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问题哈,如你确认电调没问题,
就是电池
1,倍率不够,压降过大

抱歉!写错字啦,“好明白”写成”妇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飞是运气!说了半天就是电池有问题,装配有问题。

嗯嗯,我知道是电池问题,前面24楼回错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飞是运气!说了半天就是电池有问题,装配有问题。

这个电调本来是90涵道的,不多解释。谁宁愿用这么贵的电调带两个64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调本来是90涵道的,不多解释。谁宁愿用这么贵的电调带两个64呢?

上面都说了,一个电调带两个无刷电机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兄弟,这个是风范苏27双64涵道,一个电调带双电机没什么呀,我有一架C130涵道也是一电调带双电机一直 ...

兄弟是这样哈,可以用和好像可以用是两个概念,就好比中国式过马路一样,“大家都这样做”,“我之前这样也没有事啊”,这些不代表这是对的。
建议你换双电调其实原因很简单,
一个,彻底解除隐患,不管是单电调对双电机的频率差隐患,还是负载的能力隐患都能排除
其二,既然是64涵道,我觉得60A到80A电调都可以,两个毛估估也就两百块最多,况且,流水的飞机,铁打的电装,电调以后还可以用在别的飞机上,实在用不了,咸鱼七折卖掉,也才损失一顿麦当劳的价钱
最后,换装冗余更大的设备,不管是插头还是电调,操控上更充沛的动力,设备间的匹配程度,让你有信心去面对每一次飞行~何乐不为呢
另外我再说一个自己的猜测,不一定对,听听就好
最开始你说的推油无动力,收油电调停机问题,有没有可能是两个涵道在使用过程中造成的磨损,导致一致性没有最开始那么好,频率不一致导致电调需要更大的电能去匹配混乱的频率,又由于你的那两个电池电芯一致性本身就不好,无法负载那么大的电流,导致失压严重,反而低压会让整个动力系统效率更低,进而电调过热。甚至…两个涵道的一致性问题已经损伤了电调的某些元器件(不管是频率问题还是过热问题),只是你不知道…
嗯…如果你最后真的换了双电调,别忘了使用ubec或者挑掉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双电调bec供电是另外一个“中国式过马路”的问题,风险要比你单电调供双电机还要严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兄弟,这个是风范苏27双64涵道,一个电调带双电机没什么呀,我有一架C130涵道也是一电调带双电机一直 ...

你说的特别对,没有绝对的保险和安全,只有相对的保险和安全~所以我们要采取相对保险,相对安全的方式,你说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特别对,没有绝对的保险和安全,只有相对的保险和安全~所以我们要采取相对保险,相对安全的方式, ...

   实践是真理,一个电调带两个无刷电机是可行的,我的C130就是用两个电调带4个涵道,开始加油常常会出现卡顿现象,每次起飞前四个电机正常运转就没事了,一直飞到电池老化,好飞象漂漂机一样感觉已经没什么激情了,不想买新电池就让它退休了,如果说耐用不见得正常装配就耐用,可能是我运气好碰上有些电机是可以的(同批次同型号)。(现在的苏27也是这种情况)你的一席话让我醍醐灌顶,可以用不等于效率高、保险系数高,保养好。我决心换双电调,让装配回归正常。更想看看性能系数会不会比原来更高,折腾才有长进,多谢兄弟费心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个贴子让我获益非浅,我的双电调双70涵道一直用XT60头发烫,真悬,知道该怎么做,再次感谢!附图退休的C130。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践是真理,一个电调带两个无刷电机是可行的,我的C130就是用两个电调带4个涵道,开始加油常常会出现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兄弟,这个是风范苏27双64涵道,一个电调带双电机没什么呀,我有一架C130涵道也是一电调带双电机一直 ...

一个电调带双电机不是功率问题而是连接问题吧,除非是专用的双输出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