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玩车、改装玩具车求指导、谢谢老司机们来支招

楼主(2019-10-21):
先来图

内部结构是这样的,前面转向部分,舵机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舵机,舵机和转向结构怎么连接,原装车是装4节1.5V的干电池的,改装后适合用多大的锂电池电机才能承受,求改装方案,有该过的老司机来支招下,或者有改装贴分享一下也好.

楼主:
车坛人真的少吗,还是没有大佬想说呢

网友:
我也准备改孩子的玩具车,主板烧了,朋友介绍说,用有刷电调,加个接收机就可以了,如果还有控制灯光,还得加一组联动的车灯

网友(2020-01-03):
慢慢想吧,因为这要看你手里有什么工具。建议先找一辆次品的改 有基础后再改你喜欢的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网友:
我也是想改车 有老大指导吗 谢谢

网友:
10a-30a有刷双向电调,9g舵机(尺寸可以大点或者小点,我以前都是用9g的),遥控器接收机。OK。主要是舵机想办法装上就行,电池可以直接用4节5号,推荐买个充电电池

网友(2021-08-05):
自己改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可能还会用到一些工具仪器的,先在站里学习一下大神们的作品吧,不着急动手,说不定就直接整个成品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