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使用电磁离合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不就是cvt摩托车后轮轴上面的甩块么……但是有个问题,这个震动一般都不小,尤其刚切入瞬间,另一个 ...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咋回事,画个三维图嘛
引用 楼主:
动平衡良好,再加上 甩块厚度相等 基本上不有震动 。 ——你理解有偏差,俺说了 需要拆除 原配 ...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厉害了,论航程啥的,目前还是油机好,但是油机确实现在越来越小众里,如果楼主的路真能走通的话, ...
引用 网友E:
这种离合载人太不可靠了植保无人机还可以
引用 网友F:
虽然没看懂,但还是觉得楼主很牛!!!

楼主(2019-10-27):
引用 网友E:
现在不用步进电机了?

已经废弃 那个 叠片式 摩托车离合器方案了 。
原因是:无法在 5x5x3 厘米空间内布局出300Kg可精确操纵的推力,去操控叠片式离合器。
——不过呢,在正式实施本帖的这个 方案之前:
俺还是再次用“传统方案”再试两次。新做了 2.9
和 3.5 的不同弹性力量的 甩块 再试试 。。

网友:
捧个人气!

网友G:
这种真正技术向的帖子看的人怎么不多啊?

网友:
顶一下,让更多人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真正技术向的帖子看的人怎么不多啊?

已经 就只有这么 多人了。全国 大都 禁 飞 人少了 很多。
【零件 在加工过程中,估计 12月 试机】

网友H:
以前我也想过这样搞,后来觉得摩擦力不够。再后来发现哪些玩载人的一般用本田飞度的红头机,或者斯巴鲁森林人水平对置改成航空鸡头。再再后来,就放弃了。。。主要是缺钱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我也想过这样搞,后来觉得摩擦力不够。再后来发现哪些玩载人的一般用本田飞度的红头机,或者斯巴鲁森林 ...

转速相同的情况下 无论 主动与被动 传动,
同样的甩块 离心力 是一样大的 哦 。传统的
方案弹簧的“内拉力”俺实测大于20Kg 现在
撤销了弹簧,就相当于 等效离心力 提高20Kg
再加上“拨叉”下压其斜面产生的离心挤压力
初步计算、等效约50Kg,因此总体提升离心力
为20Kg + 50Kg = 70Kg 哦。俺觉得足够富裕。

零件加工中:12月 试机,然后就 翻篇 搞载人的
搞个 纵列双座 廉价 教练机(直升机)

网友I:
建议用鼓式刹车的张开原理,这种摇臂机构的张开力度才大,可以在中间设计摇臂凸轮膨胀顶开,就像凸轮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用鼓式刹车的张开原理,这种摇臂机构的张开力度才大,可以在中间设计摇臂凸轮膨胀顶开,就像凸轮轴一样 ...

谢谢 建议,问题是 离合器是完全旋转件,

涨式刹车 的 操纵作力点 是不旋转的 。。。

【让一个 静止的 径向力臂 发力“例如 涨刹”比较容易】
而要 让一个 旋转的 径向力臂 发力
其操作机构 只能在轴向 哦。(如同 本案例)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 建议,问题是 离合器是完全旋转件,

涨式刹车 的 操纵作力点 是不旋转的 。。 ...

可以设计成一同旋转的,你想一想就知道了

网友:
民间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设计成一同旋转的,你想一想就知道了

出了采用【轴向机构】“一同旋转”就 如同本方案(拨叉)。
——当然也可以做成 “剪刀推板”的结构。需要轴长度足够 。

——头疼啊:这些机械厂想当然的 不按照图纸标注 的尺寸做。
——【害得俺:下周 还得 联系本地 机械加工 。】

楼主:
零件 陆续到货,但是 那个 大皮带轮 还在 返工中。

网友I:
引用 楼主:
零件 陆续到货,但是 那个 大皮带轮 还在 返工中。

拨叉向下压开甩块(竟然还包含弹簧的力度),接着甩块压紧罩杯,是需要很大力度的舵机,不然肯定打滑。简单的建议几句吧:你这个方案是可以设计反向思考,你现在是罩杯做主转动,拨叉向下压开甩块,其实可以甩块做主转动(这样甩块张开力度大,不打滑),然后是拨叉控制甩块的张开,反向,我想你是看得懂我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拨叉向下压开甩块(竟然还包含弹簧的力度),接着甩块压紧罩杯,是需要很大力度的舵机,不然肯定打滑。简 ...

  早就说了:弹簧 是一定要 拆除 的 。。
——只不过 当时 拍照片的时候 没有拆除 。
【拆 拉簧 可费劲了,最后用 电火花烧掉

    若按照你建议拨叉做成内拉的斜面,甩块
也必须有配合的内拉椭圆环,理论上可以做到,
可是问题是:发动机一转动,甩块就转动、其
离心力是非常强大的,估计会 很难控制
    这就 不容易达到 柔和启动的效果 哦 。。

我这个方案:最大的目的是要达到 柔和 效果
很显然我的方案 很容易实现 柔和效果 。

网友(2019-11-27):
引用 网友I:
拨叉向下压开甩块(竟然还包含弹簧的力度),接着甩块压紧罩杯,是需要很大力度的舵机,不然肯定打滑。简 ...

大师的方案是肯定没问题的 只是你没法理解而已,你就静静等着廉价的载人直升机问世就行。

网友J:
3年过去了,还没飞成。。。。

楼主:
引用 网友J:
3年过去了,还没飞成。。。。

完完整整 的 禁 飞 休息了 2.5年 。
以前 做过 载荷能力 测试 == OK 。。
正打算做【精工】精细化 改进就禁 飞了。

网友(2019-10-21):
油机(不能没落)关键技术:可操纵式离心离合器 即将问世:——仿 涡轴发动机—— 提供:柔和启动 主旋翼 之功效 。

要想大幅度降低直升机的价格,还是传统的活塞发动机胜出,
但是呢:纵观论坛:油机一直没能形成气候,禁 飞耽误时间
俺最近:还是觉得,先把这个 载荷 30Kg 直升机 完善之后;
再来设计 120Kg/160Kg载荷能力“可载人无人机”便宜大油机。

廉价载人:才是 油机的 重要发展方向,多用途不解释 。。
——再说几句题外话:廉价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按照飞机
载荷来核算吧载荷10Kg卖价一万人民币,载荷30Kg卖价三万,
载荷160Kg算算:卖价低于16万,就可以算做是廉价直升机了。

——言归正传:本设计将离心离合器的传动方向倒置过来,活塞
发动机通过皮带传动、驱动离合器的外罩转动,离合器的离心块
被拆除了弹簧、处于自由状态不传动,这就是离合器的分离状态

——航模活塞发动机由于压缩比很高,其启动瞬间时常会出现较高
的转速、且其怠速也高于摩托车发动机,因此采用本设计方案,
无论瞬间转速如何的高,都不会驱动主旋翼转动、因此非常安全
——当发动机启动完成转速稳定之后,尽量关小油门让发动机怠速,
这时候将直升机主旋翼螺距调到零螺距,然后缓慢驱动离合器舵机
使得操纵叉缓慢下压、离心块被挤压、与旋转的外罩摩擦接触、以
较小的摩擦力传递扭矩,主旋翼开始缓慢加速旋转,请注意发动机
的转速是恒定的低速(怠速),随着主旋翼转速逐渐提升,离心块
的转速也同步提升、离心块自身也将产生越来越大的离心力,在
离合器舵机驱动力 和 离心块自身离心力的 双重作用下,离合器
在【发动机恒定低速的情况下】完成离合器咬合、实现动力传递

——这就是:可操纵式 离心离合器——的精髓——

在即将到来的 2020年,俺也采用这个方案 来设计 120Kg/160Kg
直升机,以确保 价廉物美 。。

楼主:
还是 上次 试飞的 图片:发动机启动 主旋翼 瞬间加速 很吓人

网友A:
其实可以使用电磁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使用电磁离合

传递功率 达不到 10Kw (250cc 发动机) 的功率要求。
能达到 10kw 功率的 电磁离合器重量远远超重
而且 电磁离合器的 滑差功率 也比较有限 。。。

网友B:
这玩意不就是cvt摩托车后轮轴上面的甩块么……但是有个问题,这个震动一般都不小,尤其刚切入瞬间,另一个就是弹簧和甩块开和配比,要慢慢调试才好

网友:
对于我这个电动机还没玩熟的新人是不是更不适合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不就是cvt摩托车后轮轴上面的甩块么……但是有个问题,这个震动一般都不小,尤其刚切入瞬间,另一个 ...

动平衡良好,再加上 甩块厚度相等 基本上不有震动 。
——你理解有偏差,俺说了 需要拆除 原配的弹簧 。。

网友C:
没看明白咋回事,画个三维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咋回事,画个三维图嘛

你看看 航模直升机的“尾双推”的结构,就不难看这个图了。
零件分解图都有了,配上加工要求可以交机械厂做零件了。
——图中有 三个滚针推力轴承,一个深沟球和一个单向轴承。

网友D:
这个有点厉害了,论航程啥的,目前还是油机好,但是油机确实现在越来越小众里,如果楼主的路真能走通的话,前景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平衡良好,再加上 甩块厚度相等 基本上不有震动 。
——你理解有偏差,俺说了 需要拆除 原配 ...

高手在民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厉害了,论航程啥的,目前还是油机好,但是油机确实现在越来越小众里,如果楼主的路真能走通的话, ...

一切都是为 今后新设计载人 做准备 。,直升机高度 不得不 增加45毫米
——:这是一个大手术:
1、发动机轴上的 离合器 将被取消、回归到 铁飞轮模式,这可以得到
    更大的转动惯量、有利于降低发动机的怠速转速
2、侧板显然需要重做,顺便将散热风扇改为24V ,9厘米规格,这将直接
    减少 12V DC变换器的电流(少8A),电控体系更趋于合理
3、上层传动板暂时打懒主意拼接一小块铝板安装离合器 操纵臂支座。

网友E:
现在不用步进电机了?

网友:
这种离合做载人的太危险

网友E:
这种离合载人太不可靠了植保无人机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离合载人太不可靠了植保无人机还可以

担心 不够可靠 不会吧 ?(先 用30Kg 机做试验咯 。)
载人的:就算 发动机 空中停车,也要求 能自旋降落 哦。

担心离合器会打滑 ?
其实 俺初步核算 甩块的离心力有 两倍以上的 富裕度。

回头等 零件做好了,先测试 【静态摩擦扭矩】——
也就是说:离合器不旋转,仅仅只依靠 离合器舵机
提供的推力(初步核算20Kg通过力臂杠杆)应该有80Kg
的最终推力落实在 单边甩块上。到时候 静态测量这个
摩擦极限滑动扭矩。
——就不难算出 4000RPM 的 基本传递功率。

网友F:
虽然没看懂,但还是觉得楼主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没看懂,但还是觉得楼主很牛!!!

按照 顺序读图 : No1 ,, No2 ,, No3 。。
离合器 分离状态的时候:内芯的 薄壁黄铜套
就提供轴承之功能、因为空间有限、必须很薄,
好在离合器分离的时间并不会长久,通常一两
分钟离合器咬合之后就会同步转动。无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咋回事,画个三维图嘛

看上一楼的 图:【拨叉】与【套臂】
本来可以做成一个整体,但是考虑到钢质件
的加工成本,才分别加工、用螺丝连接。

顺便说明:【过渡钢套】与【主动外壳】之间
有间隙配合,允许自由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