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装在机翼上,两边重量不平衡,会影响飞行吗。

楼主(2019-10-21):
(无正文)

网友A:
另一边正好装图传嘛

网友B:
arwing随便折腾都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边正好装图传嘛

考虑到图传发热严重,装在机翼上怕烤化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wing随便折腾都能飞

这个是mini,600翼展的,比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到图传发热严重,装在机翼上怕烤化泡沫

醋酸胶带之类就行,其实问题很好解决,电池往过挪一点就行

楼主:
电池已经没有向右移动的空间了,意思就是尽量做到左右平衡比较好,对吧

楼主:
另外 飞机在解锁后,自稳模式和半自稳模式下,打舵不会自动回中,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考虑到图传发热严重,装在机翼上怕烤化泡沫

垫块木板加上散热片咋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垫块木板加上散热片咋会烧坏?

我觉得这样还不错,不想在机翼上挖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样还不错,不想在机翼上挖洞

多少功率的图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功率的图传啊?

5828  600毫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5828  600毫瓦

这么小的机子600毫瓦感觉有点大

网友:
想办法做四个脚把图传架空,这样在空中散热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机子600毫瓦感觉有点大

整机加电池380克,图传加天线就22克,bn880gps也比较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样还不错,不想在机翼上挖洞

散热片应该在上面  风吹过去正好散热

网友E:
机翼上放东西尽量放翼根,减小重量差,更重要的是翼尖放东西容易引起气流分离导致失速。楼主这样放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片应该在上面  风吹过去正好散热

舱盖有通风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翼上放东西尽量放翼根,减小重量差,更重要的是翼尖放东西容易引起气流分离导致失速。楼主这样放问题不大 ...

请问自稳模式打杆,舵面不会自动回中正常吗,感觉不对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自稳模式打杆,舵面不会自动回中正常吗,感觉不对啊。

可能是正常的,你打杆再松杆,因为飞机没动,飞控就一直帮你打杆,直到飞机达到了姿态,舵才回中。如果反向打杆又回中了,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正常的,你打杆再松杆,因为飞机没动,飞控就一直帮你打杆,直到飞机达到了姿态,舵才回中。如果反 ...

嗯,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