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NAV模式里为什么没有NAV RTH和NAV POSHOLD?

楼主(2019-10-21):
我的INAV模式里为什么没有NAV RTH和NAV POSHOLD?
调参软件版本用的CONFIGURATOR 2.0.0
固件版本刷的2.0.1

网友A:
开了GPS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了GPS才有

开了,也定位了

网友B:
四轴的话我记得好像还得有罗盘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的话我记得好像还得有罗盘才行

已解决,多谢,我带罗盘的GPS接口不对,装得另一个GPS没罗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多谢,我带罗盘的GPS接口不对,装得另一个GPS没罗盘。。。

四轴的话最好装上罗盘。
inav的wiki说了要罗盘。https://github.com/iNavFlight/inav/wiki/Getting-started-with-iNav
没有罗盘的话就跟betaflight的gps rescue mode差不多了,导航不是很稳定。
gps应该都是串口吧,你是不是没有选对协议?

网友C(2020-12-04):
我比较郁闷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的inav 没有 nav launch  抛飞模式

网友(2021-02-20):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郁闷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的inav 没有 nav launch  抛飞模式

我的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