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固定翼

楼主(2019-10-21):
新机,3D打印前起,v尾舵面还没装,带降落伞舱。翼展1.5米,2814电机,3s动力

网友A:
矢量电机?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矢量电机?

折叠桨

网友B:
打印的啥材料?

网友:
看风阻不会很小

网友C:
感觉起落架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的啥材料?

pla,还不知道强度够不够,可能要继续加大尺寸

网友:
机翼和碳管怎样连接?可以看看吗?

网友D:
这个桨夹是自制的吧?折叠后二次打开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桨夹是自制的吧?折叠后二次打开怎么样?

成品桨,不过没装桨罩,天上二次打开没问题,因为气流会把桨吹顺,不会像图片中那样偏向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起落架强度不够

网友E:
轻木的吧,楼主手工牛逼,我觉得起落架够结实了,是要远航的节奏。正好请教一下楼主,为啥市面上这种机的仓身在螺旋桨前那里都不做收尾,这样的话桨的效率不会低吗,那么大个截面在前面挡着气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轻木的吧,楼主手工牛逼,我觉得起落架够结实了,是要远航的节奏。正好请教一下楼主,为啥市面上这种机的仓 ...

按说是要做收尾降低风阻,可能是不收尾能省一些成本吧。我原来做的机身就是没收尾的,带油门飞效果大同小异,但是油门一收,减速就很明显了。还有的油机本身发动机尺寸大基本能够把尾部低压区域填满,代替了收尾的那部分结构,也就可以不用收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说是要做收尾降低风阻,可能是不收尾能省一些成本吧。我原来做的机身就是没收尾的,带油门飞效果大同小 ...

原来是用油的啊,怪我没有仔细看帖子,厉害厉害,楼主自己切的木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用油的啊,怪我没有仔细看帖子,厉害厉害,楼主自己切的木头吧

帖子这架是电的,后面收尾的罩子还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用油的啊,怪我没有仔细看帖子,厉害厉害,楼主自己切的木头吧

自己设计做的,有激光切割机辅助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己设计做的,有激光切割机辅助

厉害,请教一下如果远航的话这种布局是不是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请教一下如果远航的话这种布局是不是比较适合

也不一定,主要是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布局,喜欢原因是螺旋桨在机身后,机头方便布置摄像头,不会像捕食者那种后推布局难布线和配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不一定,主要是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布局,喜欢原因是螺旋桨在机身后,机头方便布置摄像头,不会像捕食者那 ...

而且是不是螺旋桨离重心越近越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而且是不是螺旋桨离重心越近越好控制

差别不大,但是好布线,电机线不长,不会碰到常规布局尾推机因为重心偏后而需要加配重块的麻烦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xMTQyMTQ4N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961a7d9e4f6fa610849574bd0ea251230
首飞视频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pla,还不知道强度够不够,可能要继续加大尺寸
建议pe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