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功率的futaba和crossfire哪个更稳定?

楼主(2019-10-22):
哪个抗干扰能力更强?
有没有人测试过?

网友:
应该是futaba

网友A:
crossfire你搞个七八个人一起飞试试,干扰死了。futaba七八十人也没问题。crossfire是一个人玩远程的,使用范围不同,没有可比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ossfire你搞个七八个人一起飞试试,干扰死了。futaba七八十人也没问题。crossfire是一个人玩远程的,使用 ...

FPV比赛都是crossfire 8人一起飞。哪来的干扰?

网友:
不光看功率,还要看频率
2.4G 的距离近,绕射差

网友:
黑羊我没用过,不过我知道玩穿越玩FPV远航的都爱用黑羊,别的不说,功率确实比较大。
FUTABA 就是我一直用的,用过T6J 16SZ 现在用的是T10J,玩直升机玩固定翼只要是你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就没试过失控。 最近开始玩穿越机,刚开始是用的FUTABA的副厂接收,效果都不怎么样,空旷地没障碍还好,有点树林什么的直接失控。
本来犹豫要不要上黑羊,但觉得比较贵就还没买,买了一个FUTABA 原厂的穿越接收,直接甩副厂几条街,以前会失控的地方基本都还有70左右的信号,因为我不飞远航,在公园树林飞是绰绰有余了。
不过如果要玩远航的话,我估计FUTABA还是不够用的,毕竟功率低很多。但是如果飞友比较多,也不玩远航的话,FUTABA还是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