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摄像头怎么供电?

楼主(2019-10-22):
固定翼FPV无飞控,图传12v供电,摄像头12v供电,动力电池是3s锂电。图传摄像头怎么供电?谢谢大神

网友A:
没有飞控玩FPV有点难度,摄像头、图传3S直供就行了。

网友:
好多种啊,有单独卖BEC模块的5和1的都有,12V供电的设备接5V应该也能用

网友:
可以利用3s电池直供,也可以利用电调的bec接口供电,飞控上面貌似也可以供电的,不过不知道功率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飞控玩FPV有点难度,摄像头、图传3S直供就行了。

电池直供烧了个摄像头为什么不知道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不会烧,除非你用的是5V供电的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不会烧,除非你用的是5V供电的摄像头。

RunCam 2说明书说2s-4s电池供电

楼主:
是RunCam 2说明书说2s-4s供电,我3s直接烧了售后说不能电池直接供电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3s电可以直接供电的

网友:
烧了很可能是接反或短路,或者摄像头质量问题

网友:
12v的摄像头用5v电压也能正常工作,我试过

网友:
买宽电压的设备不就好了嘛

网友B:
我之前都是买个平衡头转接线在平衡头取电给图传供电,然后图传给摄像头供电,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都是买个平衡头转接线在平衡头取电给图传供电,然后图传给摄像头供电,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