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学着做大众T1消防车

楼主(2019-10-22):
我看了狼大的大作,wiking的T1车后,很是欣赏,也学着做一部wiking 的T1消防车,因为它也有个警灯。这次基本把灯都做了,大灯、刹车灯、转向灯、警灯。用了阿腾的接收板和小蓝控。用了订制的T1底盘。为了以后可以换壳,我采用了全部灯都用插头插座连接,灯全部做成插入孔的方式,就是在车壳相应的灯位打孔,将灯插入,不用胶水粘接。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技术牛逼 偶素没有这个耐心

网友:
手真是精湛啊,佩服

网友:
手工 真是精湛啊,佩服

网友:
这个厉害了,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大

楼主:
这个蚀刻轮毂盖实在是精致!

楼主:
这个控是小蓝控的单手口袋迷你版,是87车的绝配!现在出去随身带的就是她了!

网友:
底盘太牛了,CNC的碳纤维

网友B(2020-01-10):
真漂亮!上个视频哈! 小小建议电池和接收不如粘顶上了,电机舵机5根线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漂亮!上个视频哈! 小小建议电池和接收不如粘顶上了,电机舵机5根线上下。

试传一个视频。

网友(2020-02-09):
引用 网友A:
技术牛逼 偶素没有这个耐心

真心有耐心啊

网友C:
控接受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接受怎么搞

是买阿腾的小蓝控和集成灯控一体的接收板。体积很小。

网友:
手艺不错,改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买阿腾的小蓝控和集成灯控一体的接收板。体积很小。

楼主出么。卖我个呗

网友:
手艺精湛 喜欢

网友(2020-04-07):
地盘如何定制?

楼主:
是通过朋友搞的,市面买不到。

网友D:
车壳什么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壳什么材料的?

塑料的。

网友E(2020-05-14):
前桥是铸造的吗?

楼主(2020-09-18):
引用 网友E:
前桥是铸造的吗?

都是cnc精密加工。没有铸铜件。

网友F:
楼主,用的LED灯在哪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LED灯在哪可以买到?

都是在淘宝买的,

网友F:
可以给个关键字吗?我搜到的都是3MM或5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给个关键字吗?我搜到的都是3MM或5MM的

那个车灯是在贴片灯上面粘接了一节1毫米透明塑料棒。是自己做的,淘宝买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车灯是在贴片灯上面粘接了一节1毫米透明塑料棒。是自己做的,淘宝买不到。

好的,谢谢啦

网友:
楼主卖不?想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车灯是在贴片灯上面粘接了一节1毫米透明塑料棒。是自己做的,淘宝买不到。

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