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手背光、屏幕损坏维修。排线飞线,鹰眼小飞手屏幕维修(血泪篇)。

楼主(2019-10-22):
前些阵子将小飞手装背包里坐公交,可能电池遥控啥的顶到电源键了。途中显示屏打开了,到站后下车拿出来发现屏幕很热(正常使用那种发热),赶紧按开机键检查,发现屏幕不亮。随即心里咯噔一下。心里想着坏了,又从蹈覆辙了。事情还得从刚入手时说起。。。。。

17年春节入手小飞手的,当时看中其小巧,内置电池、高亮度背光等优点,替换老7寸显示屏。前前后后用了两三年了,中途也坏过一次屏幕。和这次情况一毛一样,也是屏幕排线断掉后导致无背光,不显示。当时是找了个主板报废的小飞手原装屏换上的。到现在又服役了一年多没出问题。但是哪有每次都凑巧的事儿,这次没有原装屏换啊。万能的TB。。。还别说,还真有卖的,不过要么是亮度不足(400cd、小飞手原装800,400等同于笔记本电脑亮度),要么是特制改装版(价格赶上半个小飞手了),犹犹豫豫中本来想借此机会上新款小飞手的,双接收远航必备。但奈何钱包表示无能为力,只得在现有的条件下琢磨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办法了。最后决定死马当活马医,飞线连接排线维修!
手边有合适的焊台,还有大堆电子元器件,再加上经常焊接电子器件。所以我下面讲的操作模友们视自己条件斟酌一下,不要盲目尝试!!

第一步:拆开小飞手检查排线情况
这一步我就不多说了,小飞手是典型的三明治组装方式。找到合适方法撬开就行。
不过这里注意,边框分离时一定要慢,我这就是教训,手滑一下用力过猛。本来只断了背光两根,这下四十多根全断了。

第二步:连接背光线确认背光有无损坏,(如果背光已经挂了就没有维修的必要了)。
屏幕端焊接好了,另一端忘记拍了。

放大镜检查确定焊点

测试开机,正常点亮,证明背光正常,继续接下来的维修。

第三步:排线阻焊层去除。
这部没有拍图,反正就是排线是中间铜层两边绝缘材料夹在一起的,要想焊接必须要挂掉铜层上面的绝缘层。
因为另一边是排线插头,已经有足够位置焊接了,所以这里只需要刮开一边的绝缘材料就行。(这是个细致活 ,用时较长,不要心急,刮到足够焊接就行。)

第四部:找到合适的线材连接飞线
我这里用的铁氟龙线,直径忘记了,反正很细,比头发丝只粗一点。太粗的线排线上挤不下,容易导致连锡。
单边焊接好的样子。

我这里用洗板水清洗焊接时的焊锡膏残留时,没注意刷掉了一个器件。(就是中间芯片的左下角)
暂时不知道是什么器件,起什么作用,开机查看有无异常再做判断。

第五步:焊接另一边,主板端。
这边 因为有接插件的存在,不需要刮绝缘层,所以处理更简单。对应屏幕端焊接就行,没有拍图。。

第六步:放大镜检查焊点。
到这里已经全部焊接完了八十多个焊点了,已经耗时三个小时。。使用放大镜仔细检查每个焊点,是否焊接牢固(毕竟谁也不想提控回家)。
重点是检查相邻焊点是否连锡,如果有那就焊下来再从新处理一下吧 。PS:还有一定要核对下线序,对着焊盘那边一根根对一下。。。血泪史,焊到一半发现跳了一根。

第七步:确定检查无误后,可以尝试通电开机了。
此时小飞手已经正常开机了,屏幕显示正常。但是我发现开机工作几秒后,屏幕颜色便会变成偏黄的样子。如下图,偏黄严重。

考虑清洗时刷掉的器件,问题大概率出现在那儿。

第八步:屏幕发黄修复。
判断刷掉的器件应该为电容,随即找了一个2.2uf 0402的电容焊接上。再次开机测试,发现仍然发黄。
再次找了一个1uf 0402电容焊接上,开机测试,此时屏幕发黄的问题已经不再重现了。

第九步:焊接处刷三防漆固定,防止焊点脱落。
如果没有三防漆,可以用胶带贴住,反正不拆基本不会出问题。

第十步:老化测试。
如果您按照上面步骤执行了修复操作,建议至少使用前开机测试2-3小时、确定功能正常及其稳定性。
最后便可以组装回开始的样子了。(注意线材的走向,不要压住线材,否则会顶到屏幕。)

PS:
1、此贴只为分享维修过程,还请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2、即便维修后老化测试正常,也请不要使用此屏幕进行视距外飞行。
3、拆卸焊接维修将会导致脱保,尝试前请确定屏幕是否还在保修期内。

附上部分FPV飞行载机。
修复后的小飞手。

mini天行者。

5寸自己画图设计雕刻的穿越机。需要机架图纸以及3D打印件图纸的可以留言邮箱。我有时间会将打包文件发到大家邮箱,

楼主:
最近阵子有点忙,闲下来就把图片更新上去了。

楼主:
占楼,补发图片用。。

网友A:
怎么判断掉的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掉的是电容

首先是依据电路设计的原则,周围有电感,有芯片,大概率会是电容。再加上使用电容是因为容错率较高,贴错也没太大问题。

楼主:
过奖了,只是尽可能节约成本玩航模。免去不必要的花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是依据电路设计的原则,周围有电感,有芯片,大概率会是电容。再加上使用电容是因为容错率较高,贴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