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自制kfm翼型舱身3D

楼主(2019-10-23):
用热板kt板,膜薄重量轻。徒手画的,视频暂时没有,图纸更没有。。。翼展880mm,起飞重量450g,2212kv1400动力足够。

网友A:
飞起来感觉怎样???

网友B:
估计侧飞应该好飞,横滚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侧飞应该好飞,横滚就不行了

侧飞横滚很好,但是俯仰不太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感觉怎样???

俯仰太迟钝,吊机不太舒服。。。滚转很好

网友C:
挺精美,尾力臂较长,舵如果小点,应该更接近3a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精美,尾力臂较长,舵如果小点,应该更接近3a的感觉

这个就是照着3a造型做的3d

网友:
引用 楼主:
俯仰太迟钝,吊机不太舒服。。。滚转很好

我也喜欢机身长一点的特技飞机。按说尾巴长一点更容易吊机才对啊,你说俯仰迟钝,可以考虑重心往后调一调。

网友:
既然是3D机,你应该选的是kfm的对称翼型哦。按3A的比例吊机应该容易些,俯仰稳定性肯定要好些,不错👍👍👍。

网友:
真漂亮,真是有3A的感觉,这翼型怎么样

楼主:
补图,加了翼尖小翼,滚转舒服多了

网友D(2020-04-22):
真不错啊,机翼是不是没有任何上反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不错啊,机翼是不是没有任何上反角

特技飞机没有上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特技飞机没有上反

嗯嗯,难怪要加小翼,我也打算做一架3A,你的这个机身给了我很大启发,这样做确实是最简单最高效的,只是机翼我很没把握,打算用kfm4,还是老问题,kfm台阶到底要不要做到弦长的10%,上次我的小飞翼倒是加高了台阶,但是动力不足,也看不出来有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嗯,难怪要加小翼,我也打算做一架3A,你的这个机身给了我很大启发,这样做确实是最简单最高效的,只是 ...

我这个kfm翼型纯粹为了强度。个人认为kfm翼型好飞,并不是因为升力有多大,而是因为前缘圆润,气流相对容易附着,另外无攻角下稍微有点升力。对于飞翼或者特技机这种不希望低头力矩很大的飞机,我觉得台阶应该不要太大,5%足够(2层kt板)了。前缘一定要做圆,其他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