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ncam2画面经常瞬间反转!!

楼主(2019-10-23):
runcam2设置成Av输出给图传,供电也是从飞控供电,F405 wing可以这样供电,但是画面经常瞬间反转一下然后正常,特别起飞滑跑的时候,大家说说什么原因啊,还有吐槽下runcam售后,好差啊,返厂基本半个月,上个说主板烧了,花钱换了还是不行,懒得返场了。

网友A:
这个情况是相机设置的问题,你通过wif和手机连接,把里面的拍摄方向自动修改成正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是相机设置的问题,你通过wif和手机连接,把里面的拍摄方向自动修改成正向就可以了。

已经搞好了,刷了最新固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