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pv数字图传 + 什么机身+什么电机+什么飞控?

楼主(2019-10-23):
新人一枚

求大家推荐

尽量兼备性价比和一步到位(6s)

好人一生少炸鸡~~~~~~!!!!!

网友:
  可以看一下大疆那里有推荐  不过不喜欢的话就自己另外配呗

网友A:
一步到位?航模坑是永远填不满的!

网友B:
新人就老老实实从买入门套装2S 两寸机开始比较靠谱哦~~ 否则就好像我一样惨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人就老老实实从买入门套装2S 两寸机开始比较靠谱哦~~ 否则就好像我一样惨痛。。

穿越新人,直机老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穿越新人,直机老鸟

加个微信大家聊聊

网友D:
还是5寸靠谱,3寸以下的非常容易坏电机,成本也不比5寸少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5寸靠谱,3寸以下的非常容易坏电机,成本也不比5寸少多少

7寸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人就老老实实从买入门套装2S 两寸机开始比较靠谱哦~~ 否则就好像我一样惨痛。。

大兄弟,2寸也得上3s起步啊

网友E:
大疆fpv数字图传 + 3寸或者5寸 格普、翼飞 Freestyle机架+4S或者6S电机就好+T motor或者 Newbee Drone直插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疆fpv数字图传 + 3寸或者5寸 格普、翼飞 Freestyle机架+4S或者6S电机就好+T motor或者 Newbee Drone直 ...

请问七寸如何?刚刚上面的说七寸比较好?
好奇第一次听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疆fpv数字图传 + 3寸或者5寸 格普、翼飞 Freestyle机架+4S或者6S电机就好+T motor或者 Newbee Drone直 ...

建议不要直插飞控,目前还有bug,有人烧电调了

网友:
配置:DJI高清图传、狂魔3寸穿越机机架(仅重35g,不露桨设计)、格普12064500kv电机、大通mini飞控、狂魔3s 1950mah 35c电池(仅重100g,定制高能电芯)、3030桨。
起飞重量260g,40油门起飞,剩余动力很强,手感感觉比5寸灵活,温柔飞续航12钟起步到14分钟左右

网友:
我在闲鱼发布了【FPV穿越机,大疆FPV,小强数图机架,好盈g3 60A飞塔】 复制这条消息后,打开闲鱼7zxDYs5Dtnd后打开闲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步到位?航模坑是永远填不满的!

玩这东西,永远有新的

网友:
穿越机是几个月一更新换代,买的配件还没捂热您就可以准备下单新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