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射桨抖,求解

楼主(2019-10-23):
低速桨抖,噪音偏大,求解

找了好多五金件都没称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借鉴下

网友:
桨头要捅进喷嘴里去,不然肯定抖哦

网友:
我的不抖

网友B:
加工精度和平衡的问题。给桨做一下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精度和平衡的问题。给桨做一下平衡。

不太好做,钢的,高速下不抖的,要是平衡有问题高速抖的更厉害,着桨的精度在0.001-0.003mm,只能后面加轴承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