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空中断头记

楼主(2019-10-23):
        前日飞天翼激光15E,飞行中突然发现飞机上掉了一东西下来,飞机失速滑入草丛中。好不容易找回飞机,才发现电机从十字固定架上脱落,和头罩、桨一起从飞机上落下(那四颗黑螺丝全松了)。看来必须得往螺丝上涂螺丝胶啊。
        我这里是一个山谷,草深得很,大部份齐腰,少部份冒过头顶。好处是炸机缓冲大,飞机不易坏,坏处是炸机找机难,要爬山钻草满地找。幸好这次飞前装了个BB追踪器才在草中找回飞机(建议有类似情况的模友装一个,省很多找飞机的麻烦),而头罩电机第二天请了四个朋友拉网式搜索才在草丛下找到。

网友:
还好有护罩啊!!有点怕怕

网友A:
黑螺丝都敢不上胶也是胆子大的

网友B:
马达 掉了,飞机 应该仍然可以 操纵滑翔降落 啊 !?

网友C:
如果有震动的话  螺丝会掉的快一点   最好搞一下桨平

网友:
上螺丝竟然不带胶?难道还准备经常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达 掉了,飞机 应该仍然可以 操纵滑翔降落 啊 !?

马达掉了机头会轻,没了动力会失速。

网友:
上螺丝胶只需很小一滴,在螺丝头三牙就可以了,千万不能整根都上胶。

网友:
我只能哈哈哈了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只要上在金属件里面必须打胶,吃过亏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螺丝都敢不上胶也是胆子大的

之前的从来没上胶,以为后面背板顶着应该没问题,哪知全松了。这下长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震动的话  螺丝会掉的快一点   最好搞一下桨平

确实桨平衡不好,因经常炸鸡砍草,就将就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的从来没上胶,以为后面背板顶着应该没问题,哪知全松了。这下长经验了。

你是前装的马达,怎么会是顶着呢,是往外拉的力。

网友:
而且这种桨好像比较软啊
我3D机用仿APC的乾丰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