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126立铣头后螺母拆不下来,有啥办法没有?

楼主(2019-10-23):
喷wd40 ,煤油 都试过了

网友:
看着是左旋螺纹

网友A:
做个拆角磨机砂轮片那样的扳手

楼主:
是右旋的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拆角磨机砂轮片那样的扳手

就是做了一个那种扳手拆的,拆不下来

网友:
防松缝处螺纹变形了,看能不能翘回来一点再松着试试。

网友:
这个小问题,用热风枪加热就好拆了。

网友B:
我也有一台8126B,请问楼主有这个铣床的说明书吗?听说这种铣床的主轴使用的是铜套轴承。我的是2004年之后生产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方法,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8126B,请问楼主有这个铣床的说明书吗?听说这种铣床的主轴使用的是铜套轴承。我的是2004年之后 ...

我没有说明书,我这个是nt40锥度,前轴承是圆柱滚子,后轴承角接触。据我了解8126很多都是用的铜轴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说明书,我这个是nt40锥度,前轴承是圆柱滚子,后轴承角接触。据我了解8126很多都是用的铜轴瓦。

我的是莫氏4号的昆明铣床厂的,买回来发现很强的磁性,也不知道怎么给机床消磁,哎……,不过机床是没有使用过的二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莫氏4号的昆明铣床厂的,买回来发现很强的磁性,也不知道怎么给机床消磁,哎……,不过机床是没有 ...

消磁用漆包线绕100圈,找个彩电的消磁开关(PTC),然后通交流电就行了

网友:
消磁的秘密是1、最大电流产生的磁场超过工件本身的磁场。2、交变磁场需要慢慢减小,这样可以把剩磁做到很小,方法是用PTC减小电流或者将线圈原理工件

网友(2020-09-11):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8126B,请问楼主有这个铣床的说明书吗?听说这种铣床的主轴使用的是铜套轴承。我的是2004年之后 ...

朋友x8126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