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JR XG8遥控器飞穿越机的没?

楼主(2019-10-23):
朋友用的是jr XG8,但上网找来找去都只有日冠的接收机,且个头大大的。大家有什么好介绍没?

网友A:
DMSS制式的只有日冠的。

网友:
有另一个REDCON的,我本来以为那个就是日冠,结果日冠客服说那不是他们家孩子。
DMSS的好像还是REDCON的选择多点,6,8,9通道都有,卫星都有,回传都有,但对频绑定似乎有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SS制式的只有日冠的。

淘宝页面标题打的是日冠,实际上是另一个牌子。

网友:
很好的遥控器,只是不合适了。

网友:
这货不适合穿越,能用的接收机太大了

网友:
用rg611b,把外壳换成热缩管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看来还是让他换控了

网友:
我是28x 用的是821接收,我也想知道,穿越机怎么设置,明明选择了MODE B 为什么打舵还是没有反应,求大神指点

网友:
我用XG11MV,用日冠4通道,以前也用过JR自家的631BX接收。

网友:
我用XG14  用R-xsr接收机

网友:
我用XG14 用R-XSR接收机

网友:
我用XG14 用睿斯凯接收机

网友:
我用JRXG14 用睿斯凯接收机

网友:
有。JRXG14。用睿斯凯接收机

网友B:
R-XSR接收机 ,XG系列(内置高频头),协议都不一样,大家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R-XSR接收机 ,XG系列(内置高频头),协议都不一样,大家怎么用?

换发射机。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R-XSR接收机 ,XG系列(内置高频头),协议都不一样,大家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