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IN不能解锁

楼主(2019-10-23):
哪个大神有时间,帮我分析下不能解锁的原因,电机接线没错,电机可以在飞控里用鼠标转动。我把页面截图了,现在的状态打开ARM,飞控蓝灯快闪,油门最小方向最右无反应。

网友:
把定高定点关了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 一般端口6才是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 一般端口6才是接收机

f4,现在接受已经连接,通道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f4,现在接受已经连接,通道正常

能解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解锁吗?

能了换个固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