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池上小线束(4线那支)各线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9-10-23):
电池上 2支插头,一支粗的  肯定是输出

小的那支应该是接充电器

因为没有原装充电器了  只能另作安排

网友A:
小的是电池平衡充电的头,它还可以反馈每片电池的电压。

网友B:
你那个少校也忒水了吧,玩航模的不知道平衡头

网友C:
四根线的那个头,是平衡头,用来充电同时均衡各片电芯电压的。

你的电池是4根线,所以他是3S (三片电池组成),普通航模充电器就可以冲。

网友D:
怎么成少校的?你玩航模的电池都是一次性的哇,不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是电池平衡充电的头,它还可以反馈每片电池的电压。

这里面学问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少校也忒水了吧,玩航模的不知道平衡头

没玩过     想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根线的那个头,是平衡头,用来充电同时均衡各片电芯电压的。

你的电池是4根线,所以他是3S (三片电池 ...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成少校的?你玩航模的电池都是一次性的哇,不充电

看7楼
先来学习

网友:
这个平衡充电头不错,都有颜色区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7楼
先来学习

楼主:
顶楼图中输出的那支粗的插头  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少校也忒水了吧,玩航模的不知道平衡头

问题是水到了少校还不知道平衡头这也是独一份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楼图中输出的那支粗的插头  是什么型号?

T插头  常用的有XT60  XT90  XT30   JST   XS150  香蕉头等等插头

网友:
灌水灌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