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机239为什么连不上BF?

楼主(2019-10-23):
兔机239为什么连不上BF?没有显示com口,显示的/dev/rfcomm0啥意思?那个没装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没正确安装驱动

楼主:
这是哪个驱动没有正常安装呢?设备管理为什么没有黄颜色的!号呢?

网友:
多插拔几次,重启几次,然后安装不同的驱动试试,驱动用zadig来安装会比较方便。

楼主:
就是进不去页面啥情况?

楼主:
数据线,充电线,不一样
两种线…